请教:怎样进行燕尾槽刮研

楼主(2006-11-22):
新进了两个燕尾槽结构的溜板,想摞起来做一个十字工作台,已经换完滚珠丝杠,发现导轨不是太光洁,请教一下,怎样刮研导轨,或者是提高接触面的光洁度

网友:
 哇塞,你一搞就是高难度的呀!  我只有顶的份了!

网友:
拿去磨吧,手工搞费力费事,说不定还容易搞废了

网友:
涂色 配研 铲刮

楼主:
我是搞自动化的,对机械很爱好,但是不太懂,没有机械加工条件(怕能拿进厂拿不出来  )悄悄问一下:能不能涂上研磨膏直接来回托动研磨: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如果你要自己动手刮研,我想建议你不要一天搞完,制定一份进度表,每天做多少仔细分以下,慢慢搞,不要着急,每天必须完成定额!就怕你坚持不下来啊!

网友(2007-04-18):
https://www.industrialhobbies.co ... ping_the_ways_1.htm
https://www.industrialhobbies.co ... ping_the_ways_2.htm
https://www.industrialhobbies.co ... ping_the_ways_3.htm
ht   tps://www.industrialhobbies.co ... ping_the_ways_4.htm   好资料
新进了两个燕尾槽结构的溜板 楼猪,能不能上几张照片看看.三口

网友:
我刮过,其实挺简单的,费些工夫而已,找本钳工书,一看就会.

网友:
钳工活!
本来遛板的精度,就是钳工刮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啊,大家淘来的东西往往需要修刮研磨调整精度。可这个工作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否则越搞精度越差了。比如楼主提出的方法就比较简单易行,用原配件之间涂抹研磨膏后互相研磨,就是不知这样的方法可行性如何,请有经验的同好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