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6-C如何玩G3!

楼主(2006-11-22):
想用FT06-C+音频线+ppjoy +SmartPropoPlus玩G3,如何配置啊?请高手指点指点!
昨晚下了G3(电驴下的,两张光盘),装完后再下了个PPJOY+SmartPropoPlus,照网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的说明,怎么试都不行,请玩成功的模友详细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也不行,只能识别三个通道!!我是用并口的, 第三个通道始终没有反映!!!!

楼主:
天地飞的人也不知道吧?别告诉我一堆怎么去找!?????

楼主:
看来天地飞的这款控用的人很少哦!

网友:
FT06-C毕竟刚出来,lz也许是FT06-C玩G3第一人那

发到wfly坛去问厂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人也不知道吧?别告诉我一堆怎么去找!?????

大家好!
WFLY天地飞的FT06-C可进入固定翼模式飞模拟,方法和FT06-A一样。
                 谢谢!

楼主:
看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人?

网友:
你不是哦,我应该是!
我用FT-C并口玩G2 就可以,G3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