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使用与保养的误区

楼主(2006-11-22):
早期的十字盘中间的铝制“万向球”是直接与塑料的压盖接触的,塑料是有一定的自润滑性能的,如果上油的话反而会招土,结果是会变得更不顺滑。

后来的金属十字盘中间的铝制“万向球”是直接与铝压盖接触的,适当的加点润滑油可以减小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滑动摩擦阻力。

新型金属十字盘又作了改进,在“万向球”与铝盖之间增加了一层尼龙衬套,而且尼龙衬套是含有“二硫化钼”润滑脂的,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万向球”的顺滑度的问题了。

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有不少的模友喜欢用WD40喷洗十字盘的“万向球”部位,而且一喷就会“冲出”很多黑色的“脏东西”,于是就要不停的喷洗,直到看不见流出的“脏东西”,殊不知被你喷洗出的“脏东西”其实就是润滑脂中含的“二硫化钼”。

因为二硫化钼是黑碳色,它存在的形态是球状体,也就相当于在两个摩擦面中间放上了小滚珠,因为滚动摩擦的阻力是非常小的,所以才使得“万向球”与固定座(铝压盖)之间的滑动变得很顺滑了。

滚动摩擦+液体摩擦=最大限度的减小阻力,使得能量传递的效率可以高达97-98%,滚珠轴承内加润滑脂,就是最好的实例,

把“脏东西”喷洗干净了,心里也舒坦啦,可是,以后的实际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想不需要再细说了吧。

带尼龙衬套的新型金属十字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润滑脂会自然流失,如果觉得“万向球”的运动出现干涩现象,可以往衬套与“万向球”之间重新加些润滑脂,新加的润滑脂最好选择黏度较小的那种(例如奥迪四驱车使用的齿轮油),加完油充分活动“万向球”使其均匀渗入衬套内,这时就会发现“万向球”又被“黑色的东西”所包裹,这个现象说明二硫化钼又与润滑脂掺合并参与润滑工作了。

看到这里,我猜想不会再有人想尽办法去清除那些“脏东西”了吧,还要提醒一句,油不要加的太多,否则主轴高速转起来后也会把多余的给甩出去的。

网友:
二硫化钼确实是黑色的,常用的润滑防锈脂

网友:
长知识了。。。我还把万向球上油了呢,不过还真没想到用WD40

网友:
谢谢楼主了,大大的提醒我了:)

网友:
给儿子买辆四驱车把润滑脂抢来

网友:
"加完油充分活动“万向球”使其均匀渗入衬套内,这时就会发现“万向球”又被“黑色的东西”所包裹,这个现象说明二硫化钼又与润滑脂掺合并参与润滑工作了。"
疑惑中,二硫化钼通常混在润滑脂中是没错,可是没加油之前,二硫化钼不会变少的吗?只是润滑脂会消耗掉,二硫化钼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笔芯成份主要是石墨,可以用它来做润滑吗

铅笔芯的主要成分是石墨,但是石墨的存在形态是正方体,不像二硫化钼的存在形态是球状体,另外,铅笔芯在加工过程中是要加入适量粘土作为胶结物,经过烧结而成为圆棍状的笔芯,根据加入的胶结物数量的不同,于是就从硬到软分为5H、4H....HB、1B、2B.....5B等不同用途的铅笔。

网友B:
不知大家听说过  金堆城 这个地方吗?  这里盛产钼   二硫化钼本身是粉剂,而且附着力极强,加入润滑油就成了二硫化钼油剂,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加入二硫化钼的润滑油会逐渐干涸并带走极少量的硫化钼,再次使用只许在鱼眼轴承上加少许润滑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大家听说过  金堆城 这个地方吗?  这里盛产钼   二硫化钼本身是粉剂,而且附着力极强,加入润滑油就成了二硫化钼油剂,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加入二硫化钼的润滑油会逐渐干涸并带走极少量的硫化钼,再次使用 ...

16楼d692236的模友说得很正确,捎带着还普及了有关二硫化钼的相关知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