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的遥控距离!

楼主(2006-11-23):
本人想搞个FUTABA T4VF的遥控器给我的电船用,不知道适合不?遥控距离大概有多少啊?用怎样的频率比较好,40、72?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啊
~~~~~~

网友A:
1,遥控距离跟船还是车还是飞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般品牌的控,都有1公里;

2,遥控距离跟频段没有关系。

3,4VF是PPM的,只要不玩汽油船,应该也没有什么干扰会影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距离跟船还是车还是飞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般品牌的控,都有1公里;

2,遥控距离跟频段没有关系。

3,4VF是PPM的,只要不玩汽油船,应该也没有什么干扰会影响距离。

哪个频率比较好?(稳定)

网友:
我用的40和72都有,感觉没有什么距离的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频率比较好?(稳定)

稳定跟频率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哎呀其实你可以看着那船跑去400米吗?你还看见吗?
最多你不就在1到2百多的范围里跑别担心那个了!
好像40那段频率是用在水上的通信的,失控了也不怕反正是船又不是飞机
...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C:
同样一套遥控设备装在飞机上要比装在船上的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其实你可以看着那船跑去400米吗?你还看见吗?
最多你不就在1到2百多的范围里跑别担心那个了!
好像40那段频率是用在水上的通信的,失控了也不怕反正是船又不是飞机
...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一套遥控设备装在飞机上要比装在船上的远!

飞机是直线距离,而水面会吸收一点电波,或者衍射,不过这些基本都忽略不计了,基本上都一样的,主要是你的控不是差得很厉害,有的玩具控,当然只能50、100米。

网友D:
距离只与功率有关系,功率大距离就远,功率小距离就近,与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距离只与功率有关系,功率大距离就远,功率小距离就近,与频率没有关系!!!

呵呵!有点不对哦!不一定功率大了就远的,也要看接受机的灵敏度!还有频率也有关的,你没装过收音机吧?
看看FM 和 AM 的那个传得远! !
楼主真的怕超出了遥控范围的话,我有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带一条2到3米的大长天线去,一失控就换个大天线转弯呵呵

网友:
我的AM的控,说明上大于300米,不知道实际有多少哦

网友:
我的futuba的am控,在小区里玩车跑出100米也没有什么情况(本人近视,远了看不清),可是在山上的一个湖里玩船时,5米就抖舵,愁死我了

网友:
难道船不能用27HZ吗?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有本资料上说36M是海模的专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