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拆手电钻的钻夹头?

楼主(2006-11-23):
钻夹头不太好了想换一个。

网友A:
连接方式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螺扣连接与圆锥连接

网友B:
螺扣连接 反牙
圆锥连接 直接敲

网友C:
楼上的,螺纹连接肯定是右旋螺纹,难道你用的钻头是左旋的?

网友D:
我的电钻反转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