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的优缺点

楼主(2006-11-23):
黑鹰:缺点:1,使用ZOOM400系旋翼头,平衡杆摆臂等地方的虚位无法解决,尾波箱尾轴尾推虚位稍大,强度稍差---解决办法:旋翼头换金属件,(黑鹰有出金属件,价格便宜,大概200多),尾波箱要改进工程巨大,故将就。
2,使用轴传动,容易扫齿,冠齿因为长时间高速与电机齿旋转,寿命较短,伞齿由于尾桨的突然卡住(如着陆时)等原因也较易扫齿。解决办法:冠齿调整好与电机齿的距离,并且尾管与机身连接处一定要固定死;伞齿,将垂直尾翼垫高,防止降落尾桨着地。间隙调整好。另,将传动轴靠近尾管2工分处截断,再使用油管等软管重新连接,能起一定的缓冲效应。经过如上工作,能大幅度降低扫齿概率,但是扫齿仍会不时发生,总得来说,效果勉强,而且维护麻烦。
3,尾桨转速稍微不足,工作在低转速高攻角状态。因此尾巴不太稳定,补救办法:使用更宽更长的尾桨能以一定的弥补,
4,黑鹰和ZOOM400这个单齿盘系列的电直最重要的缺点是:尾驱动冠齿与大齿盘共同与电机齿咬合.这样一来尾桨转速直接受大桨影响.大桨转速一降低尾巴立刻偏摆.尤其是增减油门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即使使用皮带升级件亦如此,因为ZOOM400/黑鹰的皮带升级件都是直接在主轴上套一只皮带轮来驱动尾桨).还有,当你收低油门的时候,尾桨转速立刻大幅下降,无法抵消大桨的反扭力.此时尾巴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单层大齿盘的设计这是这个系列的飞机最致命的弱点。直接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尾巴不稳定,难控.建议飞这2种飞机时适当调小螺距让大桨处于高转速条件下的飞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尾部不稳定的缺点.
优点:配件便宜,侧板使用波纤材料,强度非常高。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讲的那些问题我怎么没发现呢。而且我的这台黑鹰不是你讲的轴传动的那种啊。我觉得它的尾巴锁得很好啊。有高手用我的飞机做出了很漂亮的3D动作,都没有发现什么尾巴锁不住啊,更谈不上什么突然收油门尾巴会处于失控状态啊。
另外,你讲的尾巴转速不足,应该是你没有调整好油门跟螺距的配合,尾巴转速不够是因为主旋翼转速不足,解决的办法是调高一点油门曲线或者减低一点螺距曲线,如果遥控器没有这些功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主旋翼控制杆旋短一点点,绝对不是你讲的什么换个更宽更长的尾桨能以一定弥补。

网友:
lz说的是老版的

网友:
我的黑鷹確實常會自旋,
也確實調整螺距會改善,所以大家說的都對~:loveliness:

請問一下黑鷹設定的螺距是不是
油門 槳角度
0%  -2
50%  5
100 10

网友A:
嗯,看来单齿盘设计还是有缺陷,不过双齿盘的设计,如果两个大齿共轴,可能也无法解决问题,除非能够做到动力向大桨和尾桨输出动力时,采用“双流”模式,互不干扰。
最好还是通过大桨的螺距来控制升降,保持动力输出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来单齿盘设计还是有缺陷,不过双齿盘的设计,如果两个大齿共轴,可能也无法解决问题,除非能够做到动力向大桨和尾桨输出动力时,采用“双流”模式,互不干扰。
最好还是通过大桨的螺距来控制升降,保持动 ...

老黑鹰伪桨转速偏低是根本原因!
双层大齿盘尾桨转速大幅度提高.而且具有熄火降落功能(增减油门时尾桨转速会相对稳定一点)

网友:
我的新版金属黑鹰也遇到楼主说的尾桨推力太小的原因。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换一块新电池,飞机起来的非常稳。当电池接近没电时,还是能飞,但全靠大螺距带起来的,转速已经明显不够尾桨平衡自旋了。我的控不能调螺距曲线,有时候螺距突然增大更加带来转速大幅降低,飞机就完全失控了,很危险。
另外黑鹰的尾螺距控制设计的太不合理。我是502胶水什么的都用上了,现在才勉强保证尾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