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节5号电池的遥控器能用11.1v的锂电池吗

楼主(2006-11-23):
用8节5号
电池
的
遥控器
能用11.1v的锂电池吗?
11.1v锂电池充满电是12.6v,会损坏遥控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啦!我的9X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新买的5号电池电压一般都不止1.5V的(一般是1.55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11.1v锂电池的尺寸一般要比遥控器放8节5号的电池仓要大,你是怎么搞得啊

网友C:
我用的镍氢,因为用的少,充一次可以用很久
并且镍氢号称2500mAH的,周末玩模拟器,每次多一个小时以上

网友D:
1800mah 11.1v的电池,基本上都可以放进去
不过8节并排放的那种,就不好放了

网友E:
都好放,用825O电池三块串联,体积很小8OOmA。

网友F(2007-01-24):
我用的9节镍氢电池

网友G:
原帖由
巡洋舰011
于 2007-1-24 11:11 发表
我用的9节镍氢电池
多出的一节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回复 网友H:
MAX66遥控器里边空间比较大,自己DIY了一个放单节电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