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恆龍虎左輪馬逹不能前進只能後退!有人知道是那顆晶 ...
我的恆龍虎左輪馬逹不能前進只能後退!有人知道是那顆晶片燒掉了嗎?

楼主(2006-11-23):
我的恆龍虎左輪馬逹不能前進只能後退!有人知道是那顆晶片燒掉了嗎?是不是只要更換燒毀的那顆電晶就可以了!感謝~

网友A:
找线路板上带散热器的晶片。上面是4只,其中一只烧了。
晶片的型号是B772或者是1357

楼主:
感謝樓上的大哥,剛才更換了晶體了..可以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