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虎30能否改为50机

楼主(2006-11-23):
今天拿了朋友的50机和自己的30机对比了一吓好象只是除了
发动机
的级数和大浆不同之外。其他机身的部位基本上是一样的。请问一吓我的30机能否自己升为50机?如果可以有什么地方要改。谢谢大虾指教。

网友A:
可以改,换大桨,尾管,皮带,发动机就OK了,可能离合器摔块和离合器杯也要换一下

网友B:
借楼主这块宝地顺便问一个问题哈
V130和V250的机身框架,主旋翼部分,尾箱是否都一样?

网友C(2007-05-26):
这样一升下来你的机机就成了个畸形儿了
 花的钱也不少 不如直接买个雷虎V2.5

网友D:
要升级50花的钱可真不少
大齿盘.尾管尾皮带.大浆.发动机.发动机架.排气管.十字盘如不做剧烈的3D还能用原来的半金属十字盘.推PIT的舵机要换个大力点的.这条数算下来还不如换架V2.5.以上是我升50的配法.如有哪点不对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