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用ake25c的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6-11-23):
如果我用那个电池 上面写的持续放电量是55A可亚托原装的35g电调持续的放电才35 最高才50A 15秒 可他一直55a的放的话是不是会烧哦??问一下知道的回答我一下 要是不烧的话我买个电池看看

网友:
不会烧,电调有过流保护。

网友:
如果负载只有100W,那么电调上的电流只有:100  / 11.1 = 9A,怎么可能烧电调呢?
如果负载是400W,那么用11.1V的电池满功率会有400 / 11.1 = 36A,也烧不了哦
如果负载是500W,那么用11.1V的电池满功率有 500 / 11.1 = 45A,建议你用45A以上的电调
如果负载是500W,电压是11.1V,满功率是45A电流,电调用的是60A,那么……请看以下(2.2是指的电池容量2200mAh):

10C的电池最大是 2.2 x 10 = 22A,不支持
15C的电池最大是 2.2 x 15 = 33A,不支持
20C的电池最大是 2.2 x 20 = 44A,可以支持
25C的电池最大是 2.2 x 25 = 55A,有富裕储备,性能最好

明白电流、负责、电压和C数之关的关系了吗?

网友:
元帅解释相当地透彻啊!

网友A:
那电池持续放电量是55A

那电池持续放电量是55A , 电流经过导线, 电调与线圈的内阻, 再加上你负载轻, 负荷上的电流想大也大不的, 除非堵转或短路,还会超过55a很多,

网友:
不是这个道理。它的55A是指的最大放电能力,实际使用中的工作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相当的清楚

网友:
不愧是元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池持续放电量是55A , 电流经过导线, 电调与线圈的内阻, 再加上你负载轻, 负荷上的电流想大也大不的, 除非堵转或短路,还会超过55a很多,

55A,是看负载决定的,只有负载能承受,才能输出55A的电流。

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最大负载,才有什么样的电池额定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一句话,你家用的空气开关是55A的,你家的电器最多用35A,你说它会跳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