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1100平衡充维修记

楼主(2006-11-23):
模友送来一个jb-1100平衡充。说是插上电没有反映。

先打开机壳看了一下。正面

背面

先注意到保险烧。

又发现镍氢充电插口处有个大电阻炸裂
估计是充镍氢电池时造成的故障

其他没有明显的痕迹。只是有维修过的痕迹。而且左下脚有个电容引脚被拧在一起
先短接保险。接12v稳压电源。电源短路保护。为了判断短路部位将dc-dc转换的线圈一个一个拆除。当拆到第2个时没有短路了。

造成短路最大嫌疑的是dc-dc转换的驱动管4008  先把线圈焊回去。拆掉4008在把隔壁一个4008换过来。不短路了。手头没有4008把上次从8-3那团购的4010换上。dc-dc转换部分先到这。

在测量主控ic的晶振和液晶边上的晶振。都没有起振。分析了一下没有供电的可能比较大。观察整个主板没有三端稳压之类的元件。最后发现背面左边的的一块小板

小板上有个标识为431的元件。应该是tl431。测了一下输出端对地电阻。只有14欧。断开输出端后小板输出有5v电压。应该是给主控供电和基准用的。没有发现有功率管。那么这个小板输出电流就不会太大应该不超过50ma。直接给输出端供电5v。听见主板上 滴 想了一声。发现电流表上有450ma。且主控ic发热。赶紧断电
。测主控ic和小板输出端相连的有2个引脚如图

图片上标注错了。下面那个是接地的。

主控ic上的型号被抹掉了。所以无法判断好坏。从给主控通电有自检的声音以及按键有有按键音但无显示和电流比较大来看。起码主控ic是局部损坏了。
如果没有具体的资料恐怕没有办法在修下去了。不知道哪位有jb-1100的充电器帮忙给测几个数据。不胜感激
1:

2:

如果真的是主控ic损坏就没法修了。不知道能否把dc-dc转换部分利用起来。这个转换部分的驱动信号是从主控ic过来的。

上面的分析可能有很多错误。毕竟以前没有接触过带主控液晶的平衡充。。。但我感觉维修的思路是正确的。请懂行的高手给指点指点。那位手头上有同型号的如果帮忙测量一下本人十分感激。。。。
另外鄙视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制造厂家。整个一 三无产品 (在网上查是 深圳嘉宝电子塑胶厂 网站也没有)想找个地方咨询都没有

网友:
为啥不返厂维修呢??

楼主:
555555。。。。厂家在哪啊?
寻寻觅觅  。。。。。。

网友:
有技术···顶起

网友A:
很像HT46R64

楼主:
HT46R64是什么??
HT46R64单片机

网友B:
应该是5伏,用TL431加微调电阻是为了精确校准5V,不如用78L05 代替,
46R64 的31脚是LCD供电端,还要检查32768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伏,用TL431加微调电阻是为了精确校准5V,不如用78L05 代替,
46R64 的31脚是LCD供电端,还要检查32768晶振是否起振,

tl431的稳压精度肯定比78l05高。如果还用这个电压做基准的话431比较合适。只是电流比较小
我看看是否46r64。 32768起振了。呵呵。。。
能否给我传一份46r64的pdf技术手册。zhaofeng2002@vip.sina.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46r64数据手册7楼的网站链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HT46R64

刚才找到了46r64的技术手册。对比了主要几个引脚。基本确定了就是它
哎。即使有了46r64样片也没有这个编程器。我只有c51的。最主要的是程序。
厂家也联系不上。。。郁闷

网友:
IC型号被擦掉了,够损的哈!

楼主:
今天收到模友送来的同型号新的充电器。赶紧打开。这个芯片型号没擦掉。果然是46r64呵呵

把正常的46r64拆下来装到损坏的的那块板子上。上电。可以用了

维修到此结束。如果能购到写好原厂程序的46r64就可以用了
希望渺茫啊。。。。。。
在次感谢网友ckyo的帮忙。。谢谢

网友D:
电子城有代写程序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是很好,我的只能充到分别为4.10、4.11、4.12。本来以为自己的表不准,结果用很好的表量的也是一样。

网友:
国产货就爱故弄玄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城有代写程序的

程序那里有啊?肯定加密了。即使读出来在写进去也用不成
昨天把xxd20a电调里的m8用isp读出来在写进去就罢工了。肯定是加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