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与高低浆

楼主(2006-11-23):
请问双浆是不是指高低浆?
两个螺旋叶片离地的高低不一致(离水平线的高低),是叫什么?
两个螺旋叶片的倾斜角度不一致(螺距)又是叫什么?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种都会产生双江。

网友B:
呵呵,结果是一样的哈

网友C:
其实就是一种啊

网友D:
就是螺距不一致所以导致双浆啊

网友E:
轴弯了也是会双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