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锂电和橡皮筋有相似之处

楼主(2006-11-23):
冲满电就象橡皮筋拉长了,放时间长了就坏了!

自然状态下可以长期存放,大家看是不是这个理?

C数就是橡皮筋得粗细,越粗力越大!

楼主:
玩过橡皮筋飞机地举手

网友:
不错哈! 一个是化学反应  ,一个物理力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过橡皮筋飞机地举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锂电比橡皮筋更容易坏,更难伺候……

网友:
有道理。

  。。。。。。。。。。。。。。。。。。我也玩过

楼主:
举手的不少哈!

长短代表容量,不知道对不?

网友A:
橡皮筋會溶的~~~什麽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筋會溶的~~~什麽原因呢?

可能是橡皮筋里面含的硫跑鸟!

网友B:
橡皮筋放忪后放时间长,锂电放完电乘放就会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皮筋放忪后放时间长,锂电放完电乘放就会玩完。

橡皮筋揉成一砣也不行吧

网友:
这个比喻很贴切

网友:
绝对有道理~`
橡皮筋拧过头直接断掉
电池充过头直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