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性能衰退的锂电怎么利用?

楼主(2006-11-23):
有几组LEL的11.1V1900ma的,已上百个循环了,春节前倒现在了,现在明显飞的时间短了,也不够猛了。可就这么扔了又觉得可惜。想组成14.8V的玩玩,又没有电池的平衡充插头。串充又不安全,并联嘛,又太重。
     所以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组14.8V继续飞
改发射电
用在小点的jj上

网友:
如果是性能下降改14.8也没意义,因为是大电流放电能力下降(就是说持续几A的电流放电时电压下降的很快停止放电后电压又有很大回升,).如果改做其他小电流放电用还可以,要是小电流放电估计500循环以上没问题............

网友:
改14.8目的就是降低工作电流,使用效果看电池具体情况

网友:
飞练习机

网友A:
转贴:

26~27A左右,其實我們會這樣改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提升電池的壽命,我們這兒的飛友都是暴力型的,所以對電池的傷害是很大的,經試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比較划算,11.1V起初的40~50趟還不錯用,後來就..............所以當時覺得已經明顯的衰退的電池,改成4s/14.8v後使用到現在次數最少的都還有150以上,平均下來比用11.1v划算多了;如果想試的話,不妨先找幾顆已經衰退的電池DIY一兩顆試試吧,大家互相研究看看,其實已經有很多人早就改14.8V了,只是都沒公開出來而已...................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page%3D3&page=2

楼主:
我想买那种平衡充电用的插头改成14.8V都难呀。找遍了电脑配件店都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贴:

26~27A左右,其實我們會這樣改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提升電池的壽命,我們這兒的飛友都是暴力型的,所以對電池的傷害是很大的,經試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比較划算,11.1V起初的40~50趟還不錯用,後來就..... ...

请问原电机电调可以直接上14。8V?

网友C:
买2个7.4的平衡接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2个7.4的平衡接头就可以了

对呀!!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电机电调可以直接上14。8V?

不知楼主飞什么,如果是亚拓450,430l输入电压:DC7.4~14.8V 35G、35X输入电压:5.5V~16.8V,上14.8V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飞什么,如果是亚拓450,430l输入电压:DC7.4~14.8V 35G、35X输入电压:5.5V~16.8V,上14.8V没问题。

飞450,电机是西儿460FX

网友A:
西尔460FX电直竞速马达

重量:50g
直径:27.8mm
长度:47mm
轴长:17mm
轴径:3.17mm
工作效率:>90%
工作电压:<18.8V
电池颗数:3-4Cells
工作电流:25A(最大)
最大功率:250W
KV:2950 R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尔460FX电直竞速马达

重量:50g
直径:27.8mm
长度:47mm
轴长:17mm
轴径:3.17mm
工作效率:>90%
工作电压:<18.8V
电池颗数:3-4Cells
工作电流:25A(最大)
最大功率:250W
KV:2950 RPM

  放心了

网友:
实在是老得不行了可以拆成单体接手机上,虽然不美观,但可以充当应急电,接个3w的led当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