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BF20配备的东西!

楼主(2006-11-23):
1:铣刀...

2刃直柄铣刀8-20MM,一起花了120.00!

3刃直柄铣刀3-20MM,一起花了140.00

3刃锥柄铣刀12-20MM,一起花了大概100不到!

40MM端面铣刀,花了150.00!还有定做的80MM端面铣刀要周末取

左边的2个是朋友送的,右边的这个花了5.00

2:钻夹头和铣夹头
自紧式钻夹头,这个钻夹头精度要比扳手式的高!包含接杆一起花了180.00

3个扳手式钻夹头,最右边那个是华飞送的 ,左边那个2-13是单位找来的(72年造的,紧固结实精度也不错!),中间的那个3-16MM的是30买来的!

220.00买来的3-16MM铣夹头

3:钻头...
大直径麻花钻头,都是自己历年累积的!

小直径麻花钻头,左上的是高钴钻头!左上那个德制金色高钴8MM钻头是朋友送的,下面细一些的高钴钻头是花了70.00买来的!其他都是自己历年累积的!

几盒钻头,好像是花了20买来的!外贸出口的!还有几盒没拍...

4:台湾造的组合压板,花了380.00买来的!做工极好!

5:平口钳
这个是小的2.5寸平口钳,是原来买的小台钻附带的,卖了小台钻留下了这个!还有一个花了350.00买来的大平口钳正在翻新!

网友:
 好 好 好 好 好

网友:
   老大把价格都写出来吧,买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BF20能改3#锥套吗?主轴多大径?因为我有全套3#铣刀

网友B:
不知老弟要那个“20mm三刃的直柄铣刀”干吗?是否有20mm的弹簧夹头呢?
刀具确实让人眼红啊,我到了店里都不知自己该买些什么,谢谢老弟的辛苦。:loveliness:
另:老弟看你所配的那个三个钻夹头上其中有两个是带“扁尾的接杆”不知怎样使用?不是BF20使用的是带M10的接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老弟要那个“20mm三刃的直柄铣刀”干吗?是否有20mm的弹簧夹头呢?
刀具确实让人眼红啊,我到了店里都不知自己该买些什么,谢谢老弟的辛苦。:loveliness:
另:老弟看你所配的那个三个钻夹头上其中有两个是带“扁尾的接杆”不知怎样使用?不是BF20使用的是带M10的接杆吗?

回老哥话!
1:20MM的直柄铣刀是用在D210上的!
2:扁尾接杆可以直接上在BF20主轴孔里使用,适合一般力度不大的钻孔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20能改3#锥套吗?主轴多大径?因为我有全套3#铣刀

BF20是MT2主轴孔!
要想使用MT3的锥柄铣刀恐怕比较难!做这种转接用的变径锥套恐怕也难!

网友B:
哦,这样啊,明白了,差点把老弟的“D210”给忘了,
那个扁尾接杆的长度不会碰到BF20的拉杆吗?
定做的那个80mm的铣刀用在BF20上,不又会烧坏保险吧?: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明白了,差点把老弟的“D210”给忘了,
那个扁尾接杆的长度不会碰到BF20的拉杆吗?
定做的那个80mm的铣刀用在BF20上,不又会烧坏保险吧?:loveliness:

1:既然用没有螺孔的扁尾接杆那也就不用拉杆了!
2:用这个80MM地端面铣刀主要是用来精铣80MM以内的平面,进给量小一点不会有事的 我还找到一个角磨机用的100MM-220#砂轮片.可以用来精磨平面!

网友A:
feicgs 朋友
不是作一个转接,是想把主轴改成MT3的锥,主轴够粗吗?

网友C:
 看来配完还得1k左右啊,就这还没办回转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icgs 朋友
不是作一个转接,是想把主轴改成MT3的锥,主轴够粗吗?

如果想把BF20的MT2主轴锥孔改成MT3的倒也可以,BF20的主轴套筒壁在最小端有6.10MM左右;
MT2和MT3角度相差不是很大!但是要把MT2的主轴锥孔改成MT3的锥孔普通加工精度难以保证!而且加工难度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配完还得1k左右啊,就这还没办回转台呢

回转台我不要!我只要再买一个小卡盘就能和大平口钳配和成一个简易的分度头了!

网友D:
今天我又整了个不知道应该叫回转工作台呢还是叫分度头,手把转一圈4度,刻度精度1/60度(也不知道这个1/60度应该怎么叫),花盘直径160mm,重15公斤,化了280,也不知道值不值这个价.
有点缺憾的是不能竖起来用,有点担心的是那个带刻度的摇把比安装面底,不知道在BF-20的工作台面上能不能装,已经在玩BF-20的弟兄们帮忙鉴定下啊,谢谢拉.
是不是新手没权限发图的啊???晕哦,根本就找不到发图的门洞啊!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又整了个不知道应该叫回转工作台呢还是叫分度头,手把转一圈4度,刻度精度1/60度(也不知道这个1/60度应该怎么叫),花盘直径160mm,重15公斤,化了280,也不知道值不值这个价.
有点缺憾的是不能竖起来用,有点担 ...

应该是回转工作台!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的,摇把上有刻度,基座和刻度及摇把上都有锁紧搬把的

网友:
哦,我在阿里巴巴看到了,的确叫回转工作台的,型号是TS-160A,只不过比你上图的略微精致点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把BF20的MT2主轴锥孔改成MT3的倒也可以,BF20的主轴套筒壁在最小端有6.10MM左右;
MT2和MT3角度相差不是很大!但是要把MT2的主轴锥孔改成MT3的锥孔普通加工精度难以保证!而且加工难度也很大!

谢谢了!

网友:
真羡慕啊

配了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请问铣刀中2,3,4刃的各自对应什么用途?

网友:
好豪华的阵容!
总计已知价格:1800.00¥
估计赠送价及定制80mm端面铣:450.00¥

网友E:
TAOBAO上买我的一套组合压板么好了,哈哈,才2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OBAO上买我的一套组合压板么好了,哈哈,才200RMB

呵呵,200的有我的这套好吗?

网友:
昨天买了几只刀

这些一共150元,16的直柄铣刀17元

倒角刀35元

倒角刀20元

球面刀25元

键槽铣刀6元

试刀

网友F:
我的铣夹头买上当了,是山东泗水产的,不同心,根本没法用。真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铣夹头买上当了,是山东泗水产的,不同心,根本没法用。真坑人!

山东泗水有很多生产机床附件的厂家!正规做的好的没几家的!

网友:
今天怪了,这个帖子里的图片我是怎么看都是一些小“红叉”,不知其他朋友的怎样?

楼主:
今天败回来的2小堆东西!
1:180.00败回来的一小堆

买了一个93年产的环球80MM卡盘,库存的有点锈迹!老板赠送了2把镶合金机夹切割刀片.一把倒角刀.2片锯片铣刀!

2:160.00败回来的一堆东西;

包括:4把键槽.1把燕尾槽.1把倒角.4把6刃直柄铣刀.5把机用铰刀.2把小直径直柄铣刀.3片K20铣刀片.3片P10铣刀片;

网友C:
 最左边那个是半圆键铣刀吧?
那种三角刀片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左边那个是半圆键铣刀吧?
那种三角刀片多少米?

也可以叫半园键也可以叫键槽,小的P10三角铣刀片要10块一片,大的K20铣刀片是赠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铣夹头买上当了,是山东泗水产的,不同心,根本没法用。真坑人!

我也买的山东泗水产的,叫什么震勇,还行

网友:
是不是安装不对

引用 网友F:
我的铣夹头买上当了,是山东泗水产的,不同心,根本没法用。真坑人!

我买的泗水的也退了,上上后也是偏心,后来看到网友发的帖子,说先把芯子放在锁进螺母里,让偏心部分嵌在芯子的槽里,然后再上到铣夹头上。后来我又买了一套其他品牌的,试了一下就是这样装,估计我退的那套也没问题,因为老板不懂才被我这不懂的我说懵了。我后来买的这套165元,也是山东的,做工不错。

网友:
哈,都是好东西啊,又让你拣到便宜喽。

网友:
铣夹头本来就是椭圆的,不同心的,要是同心的话,那是次品!因为那凹槽是卡夹头的!

网友:
我的铣夹头,夹上铣刀把螺帽用扳手拧紧后,开机铣刀因不同心转起来划圈,铣出的东西,还不如钻夹头平整。我买的是泗水圣泰机械厂出的铣夹头,木盒包装,价格150元。在淘宝上买的http://shop34040620.taobao.com/?asker=wangwang,这家伙死活不给换货。

网友:
LS看看35楼的回复

网友F:
老实的看了一下ss.z 兄的贴子,的确是我不会用,没装好。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装上,精度很高的,在此谢谢ss.z 兄,也向淘宝的卖家说声对不起。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各位老大,用16MM的铣刀铣45号钢时BF20的转速是多少?我用700左右的转速,给进量很少,可没一会儿,铣刀就不行了,是转速太高呢,还是我的铣刀质量不行?谢谢!

网友:
没关系,我们都是从不懂到懂。

引用 网友F:
老实的看了一下ss.z 兄的贴子,的确是我不会用,没装好。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装上,精度很高的,在此谢谢ss.z 兄,也向淘宝的卖家说声对不起。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各位老大,用16MM的铣刀铣45号钢时BF20的转速是多 ...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交流,我没转速表,我是把调速钮放在12点位置,然后加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实的看了一下ss.z 兄的贴子,的确是我不会用,没装好。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装上,精度很高的,在此谢谢ss.z 兄,也向淘宝的卖家说声对不起。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各位老大,用16MM的铣刀铣45号钢时BF20的转速是多 ...

洗45钢用16MM的铣刀转速控制在500转左右就行!一定要加冷却液!(可以用毛刷攒机油往工件表面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实的看了一下ss.z 兄的贴子,的确是我不会用,没装好。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装上,精度很高的,在此谢谢ss.z 兄,也向淘宝的卖家说声对不起。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下各位老大,用16MM的铣刀铣45号钢时BF20的转速是多 ...

还是买硬质合金的吧,好用的多。就是价格贵点,16的整体硬质合金的铣刀在淘宝卖80米1把,铣45#钢象切豆腐。

网友:
哈哈,参考了。

我也准备购买了,是个参考.

网友:
谢谢41、42、43楼的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东泗水有很多生产机床附件的厂家!正规做的好的没几家的!

请问做的好的有那几家?

网友(2012-04-21):
来取经的:loveliness:

网友:
好费钱啊

网友:
地主啊,施舍老衲点吧

网友:
耐心等待中......

网友G:
买多了,很多用不着,20MM的铣刀对于这小媳妇太粗了 钻夹头买那么多干什么?还有最看不过眼的就是那个平口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多了,很多用不着,20MM的铣刀对于这小媳妇太粗了 钻夹头买那么多干什么?还有最看不过眼的就是那个平口钳
那些东西现在估计一半仍废铁了。。

网友:
唉!原来是挖坟贴!

网友:
这就开始了,烧啊

网友:
这么多好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多了,很多用不着,20MM的铣刀对于这小媳妇太粗了 钻夹头买那么多干什么?还有最看不过眼的就是那个平口钳

20MM的铣刀用的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