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6-11-23):
我的lama的控今天开的时候闻到有电路烧掉的味道,打开看,估计是下面这个东西烧了,帮看看,是什么,要多少钱买?

网友A:
是一个线性电位器,阻直为5K欧!B代表是线性的意思!
是一个线性电位器,阻直为5K欧!B代表是线性的意思!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难烧坏哦,这个都坏了,里面肯定都开锅了。。。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遥控的电位器都是工作在电流非常小的状态下的,除非你故意用线接电压来碰它了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很容易测量是否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是靠鼻子测量的,闻到烧焦的味道是从这个上面传出来的,就把它给拆下来了:)

网友C:
这个都烧了的话,那你的控恐怕也完蛋了哦.

网友D:
鼻子的探测范围有多大?

网友E:
原帖由
shingosu
于 2006-11-26 22:26 发表
鼻子的探测范围有多大?
高十再是高```  诂计不会是这电位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来回转动电位器杆看看阻值是不是均匀的变化。。

网友F:
收个坏控,就能有备用的了

网友G:
呵呵。这个都坏了。估计你就准备换控吧。

网友H:
你闻到的可能是控的发射功放部分出来的味儿!那里的电流相对较大!
别的地方不大会出味儿!!电位器不大可能被烧,5K的阻值,除非是中间抽头的负载短路到地且抽头靠近REF端的阻值极少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又极小。所以电位器烧坏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I:
A才代表线性把,B是指数电位器,一般用于调整音量,意思就是稍微一拧,阻值是成倍数的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