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改为3片锂电供电行不行?

楼主(2006-11-23):
如题!

网友:
可以~~没问题滴

网友:
最好加保护电路,要不然电池可能静悄悄的挂掉的........

网友:
并且最好用一只或者2只二极管做一下降压

网友:
用了=年了,没问题。

网友:
4VF有电压指示,看电压低了就充电吗!
旧手机的锂电可以做4VF的电源吗?

网友A:
我用三节3600mah 11。1V的 狂模锂电池给4YF供电一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三节3600mah 11。1V的 狂模锂电池给4YF供电一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3600mah用一年,楼主估计没怎么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