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加工

楼主(2006-11-23):
我没有加工能力,但需要机加工,
肥水不流外人田,上几个零件看大家能不能加工,如果能我就不用外包给别人了。
有意的私聊
QQ:80695396

楼主:
这个用304不锈钢车出来再攻出螺丝孔就行

楼主:
这个用马口铁皮卷起来焊接,再用304不锈钢做个法兰焊上去就行

楼主:
这个零件复杂点,除了数控铣以外我还想不到别的办法。材料是铝合金

楼主:
这个零件要么冲出来,要么用一条大铝棒慢慢车出来,要么用小锤子钣金敲出来。

楼主:
这个零件的壁较厚,除了用大钢棍车出来我还没有想到其他办法。

楼主:
这个零件可以先车出下面的底座,再焊上钢板,最后焊上法兰。材料是304不锈钢

楼主:
这个就在简单不过了,就直接车出来就行。材料是304不锈钢

楼主:
这个用铁片分内外两圈焊好,一边焊上铁环,一边焊上法兰。

楼主:
这些图片都是从CAD上截下来的,是不同比例的,如果有意加工的我会附上详细的图纸。

楼主:
附加一点,这是有偿的加工,报酬可以私下商量。

网友A:
做涡喷呀?

网友B:
难度都不低,牵扯焊接,很容易变形,应粗加工、焊接、热处理、精加工。铁皮+焊接很难做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涡喷呀?

正是,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87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都不低,牵扯焊接,很容易变形,应粗加工、焊接、热处理、精加工。铁皮+焊接很难做规矩。

焊接的还好说,只是这个东东http://photo.5imx.com/up/0611/200611232359364.gif如果不冲不铸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要用钢,太重了,用铝7075就行了,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304不锈钢车出来再攻出螺丝孔就行

这个不要用钢,太重了,用铝7075就行了,铣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马口铁皮卷起来焊接,再用304不锈钢做个法兰焊上去就行

这个我看到有人用大棒料车出来的,不过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在简单不过了,就直接车出来就行。材料是304不锈钢

这个绝对不简单,你不要小看这个东东,这个轴套是用来安装轴承的,配合公差很难搞的,再有里面有个弹簧,这个弹簧力要计算好,要不轴承会打滑,或者容易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的壁较厚,除了用大钢棍车出来我还没有想到其他办法。

要是等壁厚的话最好冲出来就行了,感觉老兄设计的东西壁厚都比较大,发动机越轻越好的

网友:
燃烧室里面的哪个喷油针(直径才0.5,不锈钢毛细管)与油管(黄铜)的焊接难度好像挺高的,油针很容易焊熔了,不知道哪位前辈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复杂点,除了数控铣以外我还想不到别的办法。材料是铝合金

这个用三轴就可以做了

楼主:
楼上的有加工能力吗?

网友(2007-05-24):
我有加工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东西下面接触面不是非常平```上三轴`不好固定`而且这个是铝合金`上虎钳`一夹就变形`这东西公差要求非常严格的````  所以`一次上车铣复合中心搞``绝对完美`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零件可以先车出下面的底座,再焊上钢板,最后焊上法兰。材料是304不锈钢

其实这东西完全可以一次上 四轴完成````旋转轴跟主轴 调整偏心就行````反正总结一句话``要想做好这些东西````代价会非常大````而且加工的时候``会非常浪费的``

网友:
这是一个大工程,

网友(2007-11-08):
有很大难度哦
不过有车床和铣床的可以试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