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倒飞悬停!

楼主(2006-11-24):
倒飞悬停了几次,感觉重心有问题,爱往左偏,很不稳,不像模拟器上的那么理想。
请教各位高手,倒飞悬停的重心怎么调节?是不是左右也要调节重心。

网友:
祝你一把成功。

按照经验,模拟器上可以倒过来的真机都没问题。
就是翻回去的过程中要小心。场地一定要足够开阔。

网友:
 和真机有距离的,要小心

网友:
首次作3D翻滚时,一是要充分相信自己,二要把飞机放得高一些,即便出现情况也会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改出救飞机。
祝楼主首翻成功,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记得把经验告诉大家

网友A:
其实可以先翻一下,再倒飞悬停。这样可以把倒飞的油门感觉熟悉一下

网友:
准备倒飞劈水泥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請先翻滾  再試試倒飛

网友:
加油,记得上点图片看看(炸鸡的也要哦)

网友:
先飞高一点,先翻几个筋斗适应一下螺距,真机和模拟器的手感差距还是挺大的,祝一把成功

网友:
祝,成功

放下遥控,就地成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先翻一下,再倒飞悬停。这样可以把倒飞的油门感觉熟悉一下

今年年初就会实机前后翻滚、横滚的。只是一直没有倒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