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的锯割

楼主(2006-11-24):
  【器材】 框锯、钢丝锯、长凳、三角锉、拨料器等。
  框锯又叫拐锯,由锯拐、锯梁、锯钮、锯条、张紧拉丝和张紧螺栓等部分组成。根据锯条的长短不同,可分为大锯和小锯。框锯一般用来锯割直线,锯条比较窄的可以用来锯割曲线。
  钢丝锯又叫锼弓子,由锯弓、钢丝锯条、挂钩等部分组成,可以用来锯割弧度比较大的曲线。钢丝锯的剁齿方法:截一段长度合适的钢丝,用钳子在两端分别拧两个套圈,挂在竹弓的上下挂钩上。左手拿住弓背,将钢丝平放到一块硬质木板上;右手持剁刀,在钢丝圆面上分两路,每隔0.3~0.4厘米,轻轻剁出一个斜齿,齿斜的方向要一致。制成后的锯齿宽度,要超过钢丝直径,这样可以防止夹锯。
  【操作】
  1.在待锯的木料上,根据需要量好尺寸,用墨斗(或铅笔)画上线。
  2.把木料在板凳上放平,用脚踏牢。
  3.使用拐锯锯割,要先将锯条调平直,然后拧紧螺栓,使锯条绷紧。右手持锯,中指和无名指夹持锯钮,全手抓握锯拐。左手按扶木料,用拇指比正墨线,使锯齿靠近指甲。先轻轻推拉几下,待锯出豁口后,左手指便可离开锯口。下推送锯时用力要大些(手腕、肘肩与身腰同时用力),上拉提锯时用力要小。不要用力过猛,还要随时注意锯口与墨线要完全重合,否则木料将锯得弯曲不直。
  使用钢丝锯锯割,要先在木料上钻一个小孔,将钢丝锯条穿过小孔,再把锯条挂在锯弓的挂钩上,绷紧拉直,就可以锯割了。锯割时,左手按木料,右手持锯,手按的地方与锯口越近越好,以防木料颤动,折断锯条。要轻推轻拉锯条,速度要均匀,切不可用力过猛。头部不要对着锯弓,以免钢丝折断被弹伤。
  【注意】
  1.锯的松紧要适度,锯条绷得过紧容易折断。
  2.拐锯用完后,要拧松螺栓,将锯条涂上油脂,挂在墙上。这样既可防止锯条生锈,又可防止锯梁和锯拐弯曲。钢丝锯用完后,要将钢丝放松,以保护锯条和锯弓的弹性。
  3.锯旧木料时,要检查木料上是否有铁钉,以免损伤锯齿。
  4.锯用久了,锯齿会变得迟钝,必须伐锉。可将一长方木块锯一个口做为锯夹,深度以能夹住锯条,又能使锯齿露出口外为好。将锯夹钉在工作台上,把锯条放入锯夹,用三角锉锉伐。锉与锯条要垂直,用力要均匀,向前推锉时,用锉面用力锉锯齿;向回拉锉时,应轻轻滑回,尽量不碰锯齿。齿间夹角一般为60度。
  5.锯用久了,锯齿的料度(锯齿向两侧倾斜的数值)会变小,用起来很费力,有时还会夹锯,因此要拨料。方法是:先将锯条固定,然后用拨料器拨料。(有的刨刃后面带有拨料用的槽口,用着很方便。)拨料时,将锯齿依次嵌入拨料器的槽口内,分别向左右拨开。拨开的料路有二料路和三料路两种:二料路呈人字形,一齿向左,一齿向右,依次交错;三料路一齿向左,一齿向右,一齿中立,依次重复出现。料度大小要适当,料度太小,锯起来费力;料度太大,锯口太宽,浪费木料,而且容易跑锯。
---------------------------

网友: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