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固定翼用FT06-A还是FT06-C好呀??

楼主(2006-11-24):
飞固定翼用FT06-A还是FT06-C好呀?? 请从价格和性能和潜能上来看~~~~~~~~~~~~~

网友A:
从价格上来说,FT06-A好,如果以后还想飞直升机的话,还是FT06-C好,但价格贵些,建议你选72.500M左右的晶体(靠72.000M的和靠72.999M的接收稳定性差些),如果选C控的话!

网友B:
FT06-A是为固定翼设计的,价格也低一点

楼主:
那从飞固定翼上看,哪个好些呢???我是说对飞固定翼来说哪个的功能更加的强大???

网友C:
你好!
请看下面链接有详细介绍
http://www.wflysz.com/service.asp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D:
四楼的,飞固定翼还是用专用的A吧,C不支持固定翼的混控,所以虽然贵,成本都用在提升直升机方面了

网友A:
同意6楼意见!

网友E:
用FT06A吧,我就是托國內朋友買了一套FT06C才發覺要玩三角翼混控將會是很麻煩的事,
倒不如直接後來再買了一套FT06A!

网友F:
飞固定翼好6A好些.

网友G:
如果天地飞再出一个这二样机型都可用的普及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