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看我能用什么样的模拟器呀

楼主(2006-11-24):
我的电脑是神舟天运M174D的,好象是SiS 的芯片的,我的控是天地飞6通C版的那种
哪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呀,谢谢啦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呢?

网友A:
与用什么电脑没有关系吧, 只要摸似器能跑起来都应可以的!

网友B:
电脑的系统有关系。其他的无关。

网友C:
只要你的显卡 有独立显存32M 以上, 内存大于256M, 基本上就可以玩 XTR ,是在不行还有G2 ,FMS。
硬件上 建议选用 USB 的模拟器, 安装简便,设置容易。5imx 的网站就有售。

网友D:
建议用xtr+G2二合一的模拟器。
xtr 的软件安装简便,对玩直升机的模友帮助较大。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 ... =%C4%A3%C4%E2%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