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黑鹰400或Z400的皮带对折长度?

楼主(2006-11-24):
下午去电脑城找打印机皮带,升级皮带传动,谁能告知黑鹰400或Z400的皮带对折后的长度?还有皮带齿轮的直径,皮带尾齿轮的直径,谢谢!

网友A:
呵呵。兄弟。小声告诉你啊!!!
A4喷墨打印机的皮带比400级的皮带短大概2-3CM。400级的皮带是35CM的。
而且不一定皮带上的齿和JJ上的齿轮咬合的住。
要是连打印机的齿轮一起换上JJ。由于打印机齿轮比JJ的大些皮带对折长度会更短一些的。你需要改短尾管了。改短尾管尾步力臂就又短了会比较麻烦。
建议改成亚拓的尾管和尾皮带。450级别的了。

楼主:
呵呵,找到了,惠普610彩喷的,基本上一样长,宽度还窄一点,而且好像更牢固,只是小齿轮是光滑的,需要用刀子刻一些道道了。

楼主:
忘了说了,压带轮也找到了,在广州淘街,就是卡式收音机的压带轮,档口的老板是做电子零件批发的,都没要我的钱,直接给了两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