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何为平衡冲

楼主(2006-11-24):
请教,何为平衡冲
与用同一
充电器
分别冲3快有区别吗

网友A:
平衡充就是将每一只电池都充足到4.15V,这样就要通过电池的分接头对每一节电池单独充电,一般平衡充电器内有N组相同的充电回路对N节电池充电,也可以用一组电路对N节电池自动分时充电,就是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