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寻求帮助“R146iP与电调如何连接”

楼主(2006-11-24):
新手上路
新手上路:原来玩的电直是四合一版的整机,现在也想diy,于是购置一套FUTABA 6EXHP附带 R146iP PCM1024 接收机,接收机上各通道均为三针,
请问哪根针是信号线?
不知电调的插头该如何插接?
网上找了好几天了,太菜的问题还真难找。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1 副翼
2 升降舵
3 油门
4 方向舵
5 陀螺仪
6 螺距
7 没有使用
B 接收器电源开关(红色接插件)

接3通道

网友:
还要看你的机机是传统十字盘还是CCP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副翼
2 升降舵
3 油门
4 方向舵
5 陀螺仪
6 螺距
7 没有使用
B 接收器电源开关(红色接插件)

接3通道

R146iP PCM1024 接收机是微型接收那种吧!这款接收机上没有第7个接口的,只有6个,第6通道接口是6/B这样标注的.那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
1,2,4接舵机啊6接电源啊,看说明书啊

楼主:
谢谢各位,电调的插头接R146iP PCM1024 接收机的3通道,这我知道,
只是不清楚电调上的三线线插的白色——信号线是接在接收机3通道的里侧还是外测,
总不会是只要能插上就行吧。
换句话——如果三线插任意转180度插到3通道上都可以吗?
                     注——微型接收机上并未标注那一侧是信号端那一侧是电源端。

网友:
黑色的线靠外边就行了,好象所有接收机都是这样的。
白色——信号线是接在接收机的里侧

网友:
网上找的.

网友:
这种接收机吧.

网友:
好东西啊!看看而已啊.

楼主:
谢谢xichang 2690上等兵,也感谢其它各位热心的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