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提电脑的锂电池能用于动力电池吗?

楼主(2006-11-24):
我有旧手提电脑的锂
电池
16节,能用作船用540无刷
电机
的动力电池吗?我用普通恒流
充电器
充可以吗?

网友A:
可以,8并两串跑船沒问题[18650]冲电用恒流冲电不行,锂电还需恒压冲电............

网友B:
8并两串太,太吓人了。
我所接触的的1700~2000mah 18650一般从头到尾放完持续电流有四安,四并三串应该没问题,六并三串绝对保险。四并四串就要看电机多低的KV值(或电流量)和搭配多小的桨了。
如果其中某节电池稍差,万勿使用,会连累其他。
经验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C(2007-02-08):
同意3楼的!
18650放电C数不够,我手上还有10节都没用呢!

网友D:
容量超过2200以上的,放电C数不够!
手机电池不要作动力电池用,最好不要超过2C!
可能你用的还行,只是说明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