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2补品及尾浆转速不足问题

楼主(2006-11-24):
小弟正打算购400V2.但是请问各位;老大.补品(配件)那里搞.在商城看里一眼,都是适用500的啊.请老大们点条明路
还有就是尾浆转速不够,起飞自转问题.小弟4通控,不打算用CCPM(穷人).除了换大尾浆还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有劳老大细细道来,小弟菜鸟.太专业听不明白/
特此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了.大侠客们.....我的神啊。你们在那里啊..........

网友:
无办法。 把螺距调小一点,变相增加转速吧。

网友:
要換大一點的尾槳..是要換哪一種機的尾槳??

网友:
检查一下皮带,松的话会自转。。

网友:
自转一般是螺距问题,刚玩电直那会儿就恨不得把36#的尾桨改大一倍,现在把螺距油门的关系搞清楚了啥事都没有。
之前好像有位兄台为了消除追尾还把sjm400的尾桨剪短了。

网友:
黑鹰400配件可以到淘宝买

网友:
没用的。黑鹰除非加扎熄火降落。否则

增减油门时尾巴的偏摆是不可能解决的!!!!
因为尾桨/主桨转速是直接关联的!!!

网友:
8楼的同志,如果你用GY401的陀螺仪,尾伺服器用S9650,加上正确的调教,400V2或者400的飞机的尾巴是绝对不会在你加减油门的时候摆动的。我以前就是飞的400V2的小电机,我就是用的JR9X——2的发射机,RS10D接收机,GY401陀螺仪,S9650尾伺服,飞得很爽,我就是用这个飞机学会了如何把飞机飞起来,并飞出简单的航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