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节镍氢电池串充,为什么就不用平衡呢

楼主(2006-11-24):
8节镍氢
电池
串充,为什么就不用平衡呢

网友A:
镍氢耐过充性能较好

网友B:
对于它的特性,一般来说没这样的必要。

网友C:
成本考虑是主要原因,平衡冲当然对电池寿命和性能更好。

网友D:
因為镍氢电池會把過充的電流轉為熱能(當然也有一定的很制), 不象鋰電會傷害電池, 所以考慮成平等原因, 一般都不用平衡充: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