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西菱钻铣7016换骨

楼主(2006-11-24):
   西菱钻铣7016的先天不足的毛病众所周知,就是立柱单薄,铣钢根本不行,抖的厉害.今天闲着没事,看着7016一肚子的气,1500大元买来的只能当钻床用.那么就给它换立柱吧,死马权当活马医了!
    说干就干,先把立柱拆下来,我的MA压,柱口边缘薄得可以当刀使,一量只有3MM.拆下后带着它去买了段75直径的45#钢,18公斤整,4元/公斤.70大元.然后来到机加工店,谈妥加工费,60元,觉得还可以.一个多小时后做妥.立马回家装上,开机!!!用6MM的直柄刀铣了个四方,前后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啊,进到可以比较快,吃刀3MM,拖板转轮最快可以达到2秒转一圈.不错不错,总共花了130元,我的西菱钻铣7016就脱胎换骨了.开心啊!

看图吧!
铣方块

7016原装立柱的鸟样,MD,薄成这样!还好换了它!

网友:
其实立柱里面可以灌上好质量的混凝土要比你用实心钢要好的多。水泥有阻尼,支撑内部对钢管的加强作用非常明显

网友A:
好 给大家带一个好头 没有说你换的75直径的45#钢是钢棒还是钢管啊?是钢棒就牛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 给大家带一个好头 没有说你换的75直径的45#钢是钢棒还是钢管啊?是钢棒就牛拉

肯定是钢管了!
哪有18公斤的75直径的钢棒?

网友:
LZ应该将做好的钢管照张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给大家带一个好头 没有说你换的75直径的45#钢是钢棒还是钢管啊?是钢棒就牛拉

本来是想换厚点的钢管来的,可是找不到足够厚的,只能用实心的了,就是太重了啊.

网友:
和我那个差不多,我也想换,还想给它增高,因为调节幅度太小了,如果想加一个“可倾斜的万能平口钳”或者分度头的话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如果要加高一点的话是不是钢管要更加牢固一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想换厚点的钢管来的,可是找不到足够厚的,只能用实心的了,就是太重了啊.

不会吧?

你的钢柱直径7.5cm,高度大概60CM。那么如果是实心的钢柱

重量应该是 = 3.14*7.5*7.5*60*7.8/1000 = 82.66公斤, 如果是4元/公斤的话。需要320多块。

要按你的算法,我早就把我的立柱换成钢柱了。就是因为要三百多,觉得太贵了。所以才没有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你的钢柱直径7.5cm,高度大概60CM。那么如果是实心的钢柱

重量应该是 = 3.14*7.5*7.5*60*7.8/1000 = 82.66公斤, 如果是4元/公斤的话。需要320多块。

要按你的算法,我早就把我的立柱 ...

老兄,面积是PI*R*R,你算成PI*D*D了,差了4倍。

网友D:
我这个ZX16立柱壁厚很厚,有10mm以上,总重达到135Kg,但是还是垃圾,因为工作台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精度可言。

所以大家有点钱还是考虑大些的床子,真的要小的就考虑BF20这些,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E:
"工作台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精度可言。"是什么意思?
换个好的十字拖板不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面积是PI*R*R,你算成PI*D*D了,差了4倍。

哈哈哈~~~你说的对.年纪大了,糊涂拉

网友:
好好,早该换骨了 省得退烧又重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钢管了!
哪有18公斤的75直径的钢棒?

本来就有的嘛 75直径的圆钢每米理论重量34.68公斤,按照此算楼主给换骨的长度约0.52米≈18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ZX16立柱壁厚很厚,有10mm以上,总重达到135Kg,但是还是垃圾,因为工作台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精度可言。

所以大家有点钱还是考虑大些的床子,真的要小的就考虑BF20这些,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的!这个7016系列还是做钻床合适,作铣床铣钢件太勉强!铣软金属到还合适

楼主:
云版推算的没错,我的立柱是500MM的,本来还想加高点,可是考虑到底座的刚度问题还有要重新换升降齿条,于是就作罢.
西菱的东西虽然偷工减料,但我这台精度还是过的去的,今天拿百分表在拖板上走了一圈,测试结果比较满意,最左端到最右端差了0.03MM.以拖板面为基准面,铣出来的四方尺寸精度也很满意,误差也就在几个丝左右.不错!

网友:
连立柱座也换了干脆,增加螺丝和立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作台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精度可言。"是什么意思?
换个好的十字拖板不成吗?

跳动0.1mm/100mm铣一个50×50×20的45#钢块,肉眼都能看出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动0.1mm/100mm铣一个50×50×20的45#钢块,肉眼都能看出不方。

不能调整或修刮吗?

网友:
搞了主轴对台面垂直度调整、轨道研磨、整个台面端铣+研磨。精度好多了。

不过横向和纵向垂直调整太难了,没有下手搞。还是很不满意。

另外床子太松了,即使锁死拖板,进刀大点抖动还是很厉害,所以基本就是垃圾,现在就是当个钻床用。

现在在想搞个地下室的房子就可以玩ZX50这样的大家伙了。

网友:
Z轴没有燕尾槽,不能调整间隙,买就要买带燕尾槽的

网友(2006-12-24):
今天我买了一节钢棒(45#钢)也准备升级立柱。

网友:
1500哪里可以买到哦?

网友:
有机会不知道有没有厚壁的45#钢管?

网友: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我的ZX7016到手时也要这样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那台1350元,还送了一个简易的4'简易平口钳。

网友:
俺的与楼主的型号、状况一样 瞅着有机会了浇满水泥试试

网友:
那平口钳惨点,不要指望铣精度.

网友(2007-04-08):
好像7025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