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无刷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6-11-24):
请问无刷2040KV3200用7.2伏动力电池推动40cm左右的船,直驱4cm半浸浆行吗或直驱3cm的全浸浆行吗?用30A的电调够吗?速度能有多少?

网友:
最少弄个50A的   不安全

网友A:
2040带不动这么大的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0带不动这么大的桨的

那请问带36mm的半浸桨(塑料)行吗?

网友:
你看看FX的电虾,kv3000的外转子(外转子效率和扭矩比内转子大,这个外转子从规格上来说和2040一个级别的),要配50A的电调,20C2000毫安的锂电池,才带30出头的半浸浆啊!!

网友B:
2040带20的全浸奖.30的半浸桨.电调18A.
电机马达都加水冷就得啦.

网友:
问个直径有鸟用连个螺距数据都没给怎么办.

网友:
那就改双2040,带大桨!

网友:
KV高的电机最好带小浆 。。大螺距。。。。。。。。。
我现在跑KV3500外转。带的是。。。。33X1.6。30来厘米的小船。。速度快的。。。。要失控。,。。。。。。

网友:
現在大多是變距槳~說了螺距也沒用~同樣外界情況下~我中心螺距36的比32的還省電~

网友:
能不能给个变距桨图片看看,光听说,没见过

网友:
有???船用的?变螺距的浆???????????我没有看见个。哪个朋友看见的话能来张图片看看。。先谢

网友:
我猜的意思是:现在的螺旋桨的螺距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桨叶的根部的螺距和桨尖螺距不同的。如果螺旋桨每个地方的螺距完全一样,那桨叶就不是弧线型而是一块平板了。
而我们通常说的可变螺距,原理应该和直升机一样,通过1个舵机,改变螺旋桨和水平线的夹角,达到改变螺距的目的(直升机的桨叶基本就是一块平板,所以单纯说螺旋桨螺距的话只有直升机的桨才是固定螺距)
不知道猜想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40带20的全浸奖.30的半浸桨.电调18A.
电机马达都加水冷就得啦.

试下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