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搞好电动机 拉烟的?

楼主(2006-11-24):
如题。。。。。。

网友:
电动机拉烟?哈哈.......方法只有一个,短路电动机,然后拉到最大油门,相信2秒内会冒烟滴

网友A:
弄个如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如烟

网友:
电动拉烟,很感兴趣。不过一直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用舞台用的**蛋绑上去就可以了.什么颜色都有还自带点火头可以用发射机的一个开关通道来控制它在空中自动点火冒烟..

网友B:
其实我知道有个很好的材料可以放出烟来,就是乒乓球....小时候曾经把乒乓球弄成碎片,用烟纸包着,点燃后吹灭,不过放烟的时间不是很长,要看你材料用的多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将乒乓球碎包成棒状,粗细要视需要烟雾多少而定,然后在一端放上少量火药,用来点燃作用,然后在第五通道上弄一个开关电源,譬如报废舵机的电路板,然后在电路板电源输出部分接上电热丝,譬如钨丝,放到火药那边(火药可以用薄纸巾包着),把烟雾条封好,不过别封密,留点小口漏烟..........
            不过以上的第五通可以不用到,就是在地面点燃后才放飞上天,不过这样效果大打折扣了吧
           只是自己想法,我一直都想这样做,可是以前发射机4VF只是4通道,现在改多一通道了变成5VF了 ,如果有时间有材料我也会尝试的,希望有条件的朋友试试我说的方法,如果行的话我放寒假回去一定大量生产.....

网友:
乒乓球的材料是赛洛洛,也是无烟火药的一种材料,燃烧速度很快的,如何搞?

楼主:
无烟火药的材料? 乒乓球多少钱一支 加起来的价格不如买个拉烟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知道有个很好的材料可以放出烟来,就是乒乓球....小时候曾经把乒乓球弄成碎片,用烟纸包着,点燃后吹灭,不过放烟的时间不是很长,要看你材料用的多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的:
    将乒乓球碎包成棒状, ...

请问如何改5通?2通和3通能改吗?怎样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烟火药的材料? 乒乓球多少钱一支 加起来的价格不如买个拉烟棒了。

一般要发烟两分钟左右才有意思,这样的**蛋对于小一点的电动飞机太重了,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拉烟棒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发烟两分钟的话重量多少?

网友:
想问问,乒乓球碎片点燃后,会象香烟那样往另一方向着火吗?
本人有个想法,就是乒乓球尽量砚碎,就用烟丝包着碎末,可以的话,在碎末中加入点过氧化锰之类的。

楼主:
一分多钟的话 100克左右

网友B:
以前好像有人发过此类帖子的,不知道哪位还能找到,就是自己混合化学材料,还有收藏的朋友拿出来共享吧

网友:
一分钟的,重量大约70克.价格1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像有人发过此类帖子的,不知道哪位还能找到,就是自己混合化学材料,还有收藏的朋友拿出来共享吧

这里有 http://post.baidu.com/f?kz=115831239

网友C:
有一种叫俗称“手榴弹”的灭蚊片,现在很难找到了,但很多农村还能买到,点一小片,扔屋子里面,就会满屋子浓烟滚滚的,找到这个灭蚊片,砸碎,拌点机油什么的,让它不那么松散,用一小铝管或者什么合适的东西装里面,松紧度可调节发烟的浓度,在地面点着也可以,空中用发热丝点也可以,拉烟效果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叫俗称“手榴弹”的灭蚊片,现在很难找到了,但很多农村还能买到,点一小片,扔屋子里面,就会满屋子浓烟滚滚的,找到这个灭蚊片,砸碎,拌点机油什么的,让它不那么松散,用一小铝管或者什么合适的东西装 ...

牛人,只得推广!建议厂家批量生产!

网友:
中学化学实验表明:红磷燃烧时产生的白烟最浓,燃烧时火焰也比较小,本身无毒(但燃烧产物溶于冷水后有一定的毒性),便于控制,只要不在其中加入强氧化剂(加了极易剧烈爆炸,比如加氯酸钾之后,轻轻一碰就会爆炸),它的燃烧就很安全,红磷的价格也很低。
可考虑把红磷用水润湿后压入一内径0.5cmm的陶瓷管中(金属的不行),一端封闭,点燃另一端,10克的红磷至少会燃烧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