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百分表指针不归零是问题吗?

楼主(2006-11-24):
请教有用表经验的朋友:我新买的百分表(量程1-10,精度0.01)指针指在80处,调上面的钮也不管用,是有毛病吗?要换吗?

网友:
没有问题,不用换。

百分表一般是用来测量相对变化范围的,不归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表盘是可以旋转的!旋钮只是锁定用的。只要小针归零就行。

网友A:
就算小指针不归零也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小指针不归零也是可以调整的...

那需要拆开。

网友:
调整表盘,转动它使对零

网友:
小指针不归零是要拆后盖调整的!

楼主:
小针也过了一点,小针和大针是同步的,把大针归零时小针也归零了,听到各位老大的解释我就放心了,不过我可不敢自己拆后盖,至少现在不知道结构前不敢

网友:
很简单的齿条结构...

楼主:
图片看到了,可怎么调呢?是不是拆开就明白呢 谢谢天行老大
我倒是想到一个不用拆后盖的办法,在上面的旋钮下面加一个垫片,就可以抵消这部分多余的行程,只是厚度还没有合适的(0.2毫米,马口铁还0.35呢)

网友:
楼上咋说了这半天还不清楚?大针表盘是可以任意转动的,随便你定在任何数值。小表针差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去调,不会出现误读的。调整小针零位需要将齿杆与齿轮分离开错齿后再啮合。还有一个办法:将表罩打开,拉下表针对零后再压入。建议没有一点点修钟表的动手能力不要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看到了,可怎么调呢?是不是拆开就明白呢 谢谢天行老大
我倒是想到一个不用拆后盖的办法,在上面的旋钮下面加一个垫片,就可以抵消这部分多余的行程,只是厚度还没有合适的(0.2毫米,马口铁还0 ...

 晕倒,朋友们给你说得极其明白了,我只是给你看一下里面的结构,不是要你学我,我那个表是坏的!

楼主:
不要晕! 大家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B:
百分表新的就不是对在0位的,是在90的刻度上的。在80上,是合乎技术要求的。百分表一般是相对测量,不对零位,一般不影响测量,还有就是要看你需要的测量精度要求。如果要求高的话,自己调整后还必须通过专门的仪器校准后才能用。所以一般不建议自己去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表新的就不是对在0位的,是在90的刻度上的。在80上,是合乎技术要求的。百分表一般是相对测量,不对零位,一般不影响测量,还有就是要看你需要的测量精度要求。如果要求高的话,自己调整后还必须通过专门的 ...

就百分表的结构来说,如无零件损坏,在精度方面几乎没有可调的部位,因为它的精度在制造时已经被齿条和齿轮固化了。

网友:
 归不归零无所谓,表盘的刻度可以转动,用你表盘的0刻度去找你的指针就归零了,呵呵。关键看每次松开时是否都可以回落指在同一个刻度上!只要每次都归到同一刻度就放心用吧。要是多次恢复在不同的刻度,那就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C(2022-10-03):
百分表就是不归零的,归零影响使用。自己多想想。

网友:
问一下,百分表怎么拆开玻璃盖呢?

网友D:
二手市场淘了一个安亭破表,小指针在0以下,找了一个尼龙垫圈用上,后来不小心掉地上,神奇的回到了原来位置,不用垫圈了,感觉上面的那个好像不是用来调整0位的。

网友E:
手动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