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无法安装!!!!!!!!!!!!!!!!!!!!

楼主(2006-11-25):
先感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8617&extra=page%3D1
提供的方法和电驴下载地址.可是安装第二张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可有那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兄弟在此谢谢谢谢
用的是DAEMON模拟光驱

网友:
第二张盘未下完整,重新下载吧。

网友A:
装到这里已经可以玩了
把emu.exe拷到游戏目录运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到这里已经可以玩了
把emu.exe拷到游戏目录运行即可

不管它.点确定后打上3.5补丁.EMU.EXE放到安装文件堆里.运行EMU.EXE
这是什么?那位大虾帮我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需要输入SN,号在b盘crack目录下的install.txt中
Run the launcher and use our serial numbers -> 00513084-G3-1060111268 and 3987906-I2-016913

emu.exe是模拟RF遥控的破解文件.
用的时候把两个复选框都选上
如果是升到 3.5的话,原来自带的emu.exe就不能用了,下载http://www.new-media.cn/temp/emu.exe
覆盖原来的emu.exe即可

网友:
没事,不用理他。直接点确定后,把第2张盘里的crack目录下的“emu”文件直接复制到G3的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昨天才装好。

网友:
我也是拷过去了,好象也能用!

网友:
原装盘是有这个问题!

无法创建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