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如何切割玻璃管?

楼主(2006-11-25):
想做个stirling发动机,要用玻璃的注射器做活塞,但不知道如何切割才能使边缘平整,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管子割刀就可以,刀片是硬质合金的还要磨锋利!割好了玻璃管子边缘还要用砂轮磨平滑!

楼主:
管子割刀 我没这玩意,用砂轮磨条槽再折断不知道行不行,试下先
谢谢!!!

网友A:
棉线 + 油 + 火

网友B:
用普通转轮玻璃刀(几块钱一把,五金建材有售),做个固定支架,限制玻璃刀的行程(只能上下运动或称为进刀)玻璃管只能做轴向旋转,(怎么做?自己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不止一种)这样在玻璃管旋转的同时,玻璃刀进刀进行划痕运动,使滑痕能对上口,这样轻轻一掰就开了,对了别忘了在要划痕部抹些煤油,这样切口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转轮玻璃刀(几块钱一把,五金建材有售),做个固定支架,限制玻璃刀的行程(只能上下运动或称为进刀)玻璃管只能做轴向旋转,(怎么做?自己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不止一种)这样在玻璃管旋转的同时 ...

不可能!管壁太厚,切割后也无法分离。可以跟四楼的方法联合起来使用,才有效果。

网友:
俺们工厂是用专业的内圆切割机切割的,端口整齐,没有崩缺!呵呵!

网友:
买一把小合金沙轮片,装在磨笔上, 随便割.

网友:
四楼的方法我用过。不过我更喜欢用的办法是用烙铁热切割:
在欲切断处用湿纸或布包一圈,用烙铁尖或烧红的铁钉之类紧贴在分界处片刻,玻璃上就会出现一个小裂纹,然后沿裂纹前端慢慢移动加热点,引导裂纹扩大就行了。

网友:
棉线 + 油 + 火
============
+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棉线 + 油 + 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棉线 + 油 + 火

棉线绕,加油,点火,浇水,这个和用电烙铁的都不错,都是利用内应力,我去试下
谢谢各位!

网友C: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玻璃活!
必须要金刚砂轮!我的斯特林就是这样搞的!
以后会有专贴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玻璃活!
必须要金刚砂轮!我的斯特林就是这样搞的!
以后会有专贴报道!

那赶紧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玻璃活!
必须要金刚砂轮!我的斯特林就是这样搞的!
以后会有专贴报道!

~~~~~~~~~~~~~~~~~~~~~~~~~~~~~~~~~~~~~~~~~~~~~~~~~~~~~~~~~
不用金刚钻,铁片加金刚砂加机油锯.在还没有金钢砂轮的年代古老的加工方法是用一园铁板用人工动力加金钢砂加水来切割玉石,水晶石等硬物.

网友:
这几天服务器升级,传图很恼火!
等升级完后,会专贴报道!

网友:
先发张宣传贴!

网友(2007-04-08):
用牙齒~如果有金屬的牙齒更佳~

网友D:
玉石雕刻上用的金刚石砂轮切片,或者大直径的錾坨,另外有比较专业的工具金刚线锯丝,直径0.3,切玻璃是极品,上次邮购了10米,花了我100大圆 没有专业工具也可以先用上述方法把玻璃先切断成所需要的毛胚,然后上油石手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