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7.8g)用在450SE

楼主(2006-11-25):
刚从商城买的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飞450SE时突然失灵,幸亏飞的不高,只伤了大桨和尾桨。再试舵机完全没反应,还挺热。我配的GY401。而且在陀螺仪上已将限制电位器调到行程无死点。虽然没过商城退换期但商城说不给换。2百多就废了。只好自己拆开,发现尼龙齿扫齿,上电后电路板有个小贴片特热。电机无任何反应。原来用辉盛5g都没事,看来这款舵机可能还是不太成熟。不行还是上9650了。顺便问问有会修的吗?

网友:
嘿,正准备买,赶快取消,好在没汇钱!!!

网友:
 才买了还没有用,就听到噩耗啊

网友:
还好。。。我没买。。

网友:
高档,高价格的舵机不见得好用!

网友:
3154我一直用在亚托se上,感觉还挺好,锁尾效果很好,也没有所谓的发热的情况,速度快是主要的优点。

网友:
我用3154飞了大约20个起落了,感觉不错:锁尾很稳,速度挺快。

网友:
我的3154也应该用了几十个起落了。没有出问题。

网友A:
感觉搂主还是看看设置方面的原因,401放到数码舵机的档位了么?

网友B:
楼主的 电调 对接收机供电的电压是 4.8V 还是 6V, 6V下的确有可能烧坏 尾舵机

网友:
电调 对接收机供电的电压是 4.8V 还是 6V,
还有2种供电吗
没留神过

楼主(2006-12-27):
引用 网友A:
感觉搂主还是看看设置方面的原因,401放到数码舵机的档位了么?

401放不放数码档也没关系的 只是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电调 对接收机供电的电压是 4.8V 还是 6V, 6V下的确有可能烧坏 尾舵机

电直电调没有这个设定 起码好盈没有

楼主:
还是准备换黑鹰的金属数码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