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hp的问题

楼主(2006-11-25):
最近se出现问题,飞不起来,机体打转,经排除其它因素,发现可能是futaba6exhp螺距曲线出现问题,而设置本身是正确的,请问各大虾应如何解决?

网友:
陀螺仪上的舵机方向开关拨动到另外一个位置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如果尾方向反了,在遥控上RUDDER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应该就是楼上说得原因了。

网友A:
螺距调的太大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调的太大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螺距设置没问题,这样使用有几个月了,只是前几天才出现的问题,换了其它的设备后才怀疑是遥控的问题,大幅度降低螺距后勉强能使用,不知是什原因,看来只能返修了.

网友B:
看看打方向有反映没,要是有,那还是设置的问题........................
就是没反映也不一定是控的问题,还是多看看关于舵行程,比例,指数和尾舵有关设置是否有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打方向有反映没,要是有,那还是设置的问题........................
就是没反映也不一定是控的问题,还是多看看关于舵行程,比例,指数和尾舵有关设置是否有问题....等..................

控里的数据从未修改过,中午还飞得好好的,晚上飞就不行了.

网友:
双重比率开关和感度开关是不是有误碰的..................................
你认为没有修改过,不代表没有误修改过,还是先检查,在排除......................
如果没有,那你,中奖了这东西还真很少坏的...只能报修..........

网友:
看一下皮带是不是松了。

网友:
再看看吧。控出这种问题还真的很少哈

网友:
我也觉得是皮带传动的问题,看皮带有没有松,带和两个轮的齿有没有损。

至于螺距和控,拔掉马达,直接推油门量螺距不久一清二楚了吗?

网友:
楼上的同仁,量螺距不必拔掉马达的,只要将油门保持设定为0,然后打开保持开关就可以任意的量螺距而不必担心马达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