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虎2.5皮带为什么老是松?

楼主(2006-11-25):
我的飞机最近皮带老是松,用力紧上了,但飞了不到半箱油又松了,而且松的很厉害。
另外在起飞的时候发现在35%左右的油门时,垂尾底端左右震动的很快,过了这个点就好了。

我现在主、横轴都是全新的;
减震胶是红色的,并且涂抹了PV0269;
大桨也是全新的FK彩桨,悬停过程中没有看出双桨现像;
在飞行中尾巴有点左右动,感度(611上的显示值)从60降到52才消失,这还是normel状态,我原来用401+9254时可以调到70的感度啊,是否有点不正常啊,我用的是95的尾桨。
此问题不解决飞起来不安心啊!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你把尾管和尾波箱以及和机体连接的部分缠上一点薄双面胶,再上紧螺丝就不会送了。

网友:
另外在起飞的时候发现在35%左右的油门时,垂尾底端左右震动的很快,过了这个点就好了。
这是发动机此时的震动频率与机身的固有频率一致产生的共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尾管和机身间点502胶

网友:
同意“发烧友”的观点。

我也用的611陀螺,normel设置的是85,很稳定啊。不过也发现皮带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