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480尾波箱为什么要用两个齿轮,来自gazaur设计师的回答

楼主(2006-11-25):
下面是原话,我照贴上来,可能会有语法和表达比较难看懂的地方
大家提出来,我再去问

这样的设计
确实增加了多余的重量
但是您可以试试下列方法比较
一.
您可以试著将主旋翼握住
用力的扭转尾旋翼就会发现皮带不易跳齿
二.(以海神下皮带齿MXL 38T与尾皮带齿 MXL 20T来计算)
皮带的转速算法
主旋翼一圈尾皮带才1.9圈(38/20=1.9)
就是前皮带轮转一圈 尾皮带轮转1.9圈
皮带呈现低速状态 损耗可以比高转速时低很多

三.
尾皮带塑胶齿是20T
随时挂著15T以上让动力传达更确实
四.
可简易的更换尾转速比设计
现在套装件海神是1:3.8  战神是1:3.9
卸下一根横皮带螺丝及松开尾管和调整拉杆
即可以马上变换尾转速比
不同的飞行特性您即可以感受的出来

以上是回答,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工程师的良苦用心

网友:
好象很有道理,但多个零件就多一份损坏的可能。不知这个齿轮容不容易扫齿

网友:
不管是什麼產品.....都是設計師用心的創造.....我們為 RC  產品的設計師.加油.

网友:
只能是靠实际的飞行来论证了~~~~~~~~~~~~~~~~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设计但好的设计是多项因数的权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设计但好的设计是多项因数的权横!

对,我个人非常同意,没有哪种设计是挑不出毛病的

但是,同样的设计,不同的制造工艺水平也能体现出很不同的特性

网友:
第二点有问题吧!无论传动比是多少,只要主皮带轮转速定了,皮带的转速也就定了,管你传动比是1:1.5还是1:3.8

除了这一点,其他都很有道理.

楼主:
二.(以海神下皮带齿MXL 38T与尾皮带齿 MXL 20T来计算)
皮带的转速算法
主旋翼一圈尾皮带才1.9圈(38/20=1.9)
就是前皮带轮转一圈 尾皮带轮转1.9圈
皮带呈现低速状态 损耗可以比高转速时低很多

以上是来自设计师的更正,感谢各位指出

楼主:
齿比关系著整体POWER
是否省力省电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