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说的GY401问题还没有解决完

楼主(2006-11-25):
自由鸟 (自由鸟) :舵机的行程量受到陀罗仪的限制《陀罗仪上有行程量的设置(401)》和行程量的不同,就出现了空舵的情况,调整一下舵机的行程量(遥控里),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可是调整遥控器里尾舵的行程不出现空舵后又会出现舵机反映缓慢的问题
坛子里面有没有个彻底说明这个问题的大虾啊

网友:
什么叫空舵?

楼主:
j就是摇杆动舵机没反应

楼主:
我试了试没坏遥控器行程调小舵机就可以走满
把陀螺仪去掉也可走满,这不是不正常现象大家都有
现在有没有更大的大虾给广大模友们阐述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我也是401,陀螺上行程调到最大,140%,控上调到100%,没有出现lz的什么空舵现象啊

楼主:
晕~~我只能调到70%

网友:
没听懂你的话。。。。是不是遥控器里行程量一旦超过70% 舵机就不再会有反应(即使在舵机中立点附近)?

楼主:
 我的陀螺仪调到140%遥控器上最大只能调到70%否则多余的部分就是空舵
如果陀螺仪调到120%可能遥控器只能调到60%否则多余的部分就是空舵以此类推...........
我看前辈们以前提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出现过这个问题"自由鸟先生"说:"这是因为舵机的行程量受到陀罗仪的限制《陀罗仪上有行程量的设置(401)》和行程量的不同,就出现了空舵的情况,调整一下舵机的行程量(遥控里),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期待大大虾来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陀螺仪调到140%遥控器上最大只能调到70%否则多余的部分就是空舵
如果陀螺仪调到120%可能遥控器只能调到60%否则多余的部分就是空舵以此类推...........
我看前辈们以前提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出现过这 ...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楼主不要慌,这是正常现象。原因如下:

首先,诸如GY401这类陀螺是“尾锁”陀螺。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陀螺仪接受接收机的信号,然后通过角位移传感器测量到的数据来控制尾舵。在这个过程中,接收机方向舵通道并不直接控制尾舵机,而是“告诉”陀螺仪飞机的尾巴该转多少度。然后陀螺仪开始“命令”尾舵机工作,从而使飞机尾巴转动。在飞机尾巴转动的过程中,陀螺仪的角位移传感器不断工作并检查尾巴是否已经转到规定的角度。当到达那个角度时,尾舵机就会停止工作。整个过程中,尾巴从静止到开始转动,再到停止,是有一个加速转动到减速转动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加速度有多大,都是由陀螺内部的算法来决定的。

i然后,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好,但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造成了你的这个困惑。也就是当在飞机静止停在地面上的时候控制方向舵时,陀螺仪接收到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告诉”陀螺该让飞机尾巴转过一个角度。这时陀螺开始命令尾舵机工作。这时由于飞机停在地面,所以尾巴没有开始转动。而陀螺内部事先设定好的算法规定了此时尾巴必须要有一个转动速度。由于陀螺仪感测到尾巴并没有速度,所以就继续命令尾舵机加大角度,直到达到算法所规定的转动速度。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尾舵机拼命向一个方向工作。这对尾舵机是有害的。所以GY401上就设有一个限制舵机行程量的旋钮,从而保护了舵机。

于是你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解释:
尾舵机是否有空舵和发射机的摇杆在什么位置没有必然联系。摇杆的位置只是告诉陀螺仪飞机尾巴该转多快。而具体尾舵机怎么工作是陀螺仪的事。空舵是正常现象,那是陀螺仪在设计的时候计算过只需用到尾舵机的一部分行程就能很好地控制尾巴。
那个所谓调小行程会造成舵机缓慢的原因也在这里:遥控器的行程变小造成它告诉陀螺仪“尾巴转动得慢些”,所以此时为舵机反映缓慢。

正确的安装方法是:尽量将遥控器上的行程量开大,这样遥控器就能充分地告诉陀螺“应该转多少”,然后调整陀螺上的限制旋钮,使尾舵机不超出行程。这样,飞机就能顺利地飞行。

PS:亚运会开幕式还不错的说。。。。。。

楼主:
呵呵~~碰到大大虾了,这下彻底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不客气~~~有交流才会有提高嘛。

网友:
11楼的兄弟说的很精辟,就是这样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楼主不要慌,这是正常现象。原因如下:

首先,诸如GY401这类陀螺是“尾锁”陀螺。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陀螺仪接受接收机的信号,然后通过角位移传感器测量到的数据来控制 ...

网友:
果然专业就是王道

网友B:
我也顺便请问一下,我调的时候,控上都是100%,然后螃蟹爪撞墙,把陀螺上的行程量调到最

小,还是撞墙,最后我只有调整尾舵机的大小动来使其不撞墙。这样正常吗?

我的是HS56+401(是用240,cxminger 大哥专业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顺便请问一下,我调的时候,控上都是100%,然后螃蟹爪撞墙,把陀螺上的行程量调到最

小,还是撞墙,最后我只有调整尾舵机的大小动来使其不撞墙。这样正常吗?

我的是HS56+401(是用240,cxminger 大哥 ...

尝试把尾舵机摇臂减小试试。。。。

网友:
11楼兄弟好有耐心解释啊,赞扬!!

楼住你把锁定模式关掉,然后起飞,调整尾舵的中立点至尾巴不向右边偏移(是对尾的时候不向右边偏移哦),不要去管飞机静态时的动作打舵出现你所谓的空舵,看那个没用的,重要是飞起来锁的好,然后停车打开锁定模式在飞,你会感觉401锁的也那么另人羡慕

网友:
警告!如果锁定模式都没飞好的情况下,在非锁定模式可千万小心啊,最好找个高手帮你搞,其实重要的是飞起来的时候尾巴能锁好,没必要一直去研究静态时尾舵的动作,当然静态能搞明白那更好 尾舵机的动作虽然归遥控和你控制,但是它并不完全归你和遥控直接操作,它要有陀螺根据实际飞行情况,计算出实际数据后在输出控制数据给尾舵形成锁尾控制和尾舵机移动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顺便请问一下,我调的时候,控上都是100%,然后螃蟹爪撞墙,把陀螺上的行程量调到最

小,还是撞墙,最后我只有调整尾舵机的大小动来使其不撞墙。这样正常吗?

我的是HS56+401(是用240,cxminger 大哥 ...

不要管遥控上是百分多少,先把锁定模式关闭然后调节尾舵行程量,调整合适后把中立点调整在尾轴中间然后起飞进行详细的中立点调整,一定要在非锁定模式,调整到尾舵不向右自然连续偏移的时候降落打开锁定模式,这时间你在飞感觉就会锁很好!

顺便问一句cxminger大哥改的401好用吗?收费不?给短信回复下感谢,我也有240想改嘿嘿

网友C:
如果在地面把尾舵调到不撞墙,上天后尾巴的反应会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