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快调得没信心了,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6-11-25):
前两天炸完了,今天配件到了,好不容易都装好了,结果传说中的尾浆震动出现了,半油的时候翁翁响,很吓人,叫我怎么敢飞?另外尾轴还跑了半截出来,把它顶回去,悬停不到10秒,又跑出来了,这个尾轴是怎么固定的?以前不会这样的呀?估计是震动太大,把轴都震出来了。这个震动应该是尾浆出现双浆了,但尾浆双浆怎么能调啊!我现在都不敢飞了,12500的转速,射浆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做下尾桨平衡吧.

网友:
尾轴有个凹槽,原尾皮带轮应该是硬塞里的,,摔后基本上极易打滑和串位....
解决方法是把凹槽中放满AB胶,然后把尾皮带轮压入.(尽量放置时间长点24小时)................
振动看看尾轴直不直,如果无弯曲.则把桨卸下,看看是否有振动,..没有震动就把尾桨弄松点,......
其他震动还有平衡翼轴,两侧长度是否相同,大桨横轴罗丝锁松点(我用的是原36#横轴比688的要长出2毫米以上,效果也不错)
剩下起他引起振动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你应该知道的................................

楼主:
不装尾浆震动很小,装上后剧震,手都麻了,尾轴放在玻璃板上可以滚动,只有极其细微的变形,不仔细根本不会发现,不知道是否这个问题,用手转动尾浆的时候,感觉两个浆夹有点高低。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尾浆震动很小,装上后剧震,手都麻了,尾轴放在玻璃板上可以滚动,只有极其细微的变形,不仔细根本不会发现,不知道是否这个问题,用手转动尾浆的时候,感觉两个浆夹有点高低。有什么办法呢?

尾轴尽量矫正直,尾桨可以锁的松点(是尾桨叶片的罗丝,)皮带松紧也要合适,就可以缓解点问题,....根本解决方法,还是换尾轴和轻一点的尾桨...................
如果尾桨高底明显,在排出尾轴弯曲的情况下是不是尾推有轻微变型.(尾推球头扣自己处理过等问题).............还是先找出问题所在才能正确解决问题...........

楼主:
换了根450的尾轴,情况一样,换上60号的尾浆,情况改善,但还有共振点,而且共振点刚好在悬停油门处,勉强飞起来声音也非常恐怖,简直跟要散架了一样

网友:
哈哈,楼主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摸一样!我发现688的尾推很差劲,虚位大,加上那么高的转速很容易共振。我上次就是共振了还坚持翻结果动力不足摔了 现在我换成了37号的尾推,虽然是塑料件,但虚位小多了。尾浆也要换,原配的和37#的都不行。最后我用硬塑料片剪了2片,轻很多,虽然没有翼型但轻很多,现在终于不共振了,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再接再利呀

楼主:
刚才把我的60号尸体的尾推跟尾桨夹装上了,也用60号的尾桨,震动小多了,起码敢用手抓住尾管来推油了,不过声音还是有点怪怪的,跟好的时候明显不一样

再请教一下随便飞大大,你的尾桨夹也用了36号的吗?

网友:
要有信心和耐心

楼主:
今天把螺距稍微调高了点,鬼使神差的,震动就大大减少了,换回金属的尾桨夹跟尾推,也没问题了,虽然还是有点震,但能接受了,哎,就这个样子了,想想价钱,不接受也得接受呀:loveliness:
再次感谢楼里的兄弟的大力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螺距稍微调高了点,鬼使神差的,震动就大大减少了,换回金属的尾桨夹跟尾推,也没问题了,虽然还是有点震,但能接受了,哎,就这个样子了,想想价钱,不接受也得接受呀:loveliness:
再次感谢楼里的兄弟 ...

再飞多几十个起落就爽了,要磨合滴,

网友A:
我的这个机机也是莫明其妙的震动
电机震动使得单向传动轴无法传动,油门推到3分之一时小齿盘就不转了,这应该是单向传动轴不工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机机也是莫明其妙的震动
电机震动使得单向传动轴无法传动,油门推到3分之一时小齿盘就不转了,这应该是单向传动轴不工作吧!

检查是大齿轴套和单向轴承打滑还是单向轴承和主轴套打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大齿轴套和单向轴承打滑还是单向轴承和主轴套打华..................

后来检查了单向轴承打滑
但只留个电机在机机上空转也有黑大的震动!
拆下电机看看,电机的震的不是很大呀!
还有单向轴承打滑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一个模具出两只桨,然后就混起来用,不震动才怪,厂家应确保一对尾桨出在同一个模腔里.怎么几家厂家都犯这低级错误?
尾桨不是拿来看的,而是高速转动的,模具做得再好也有差别.

网友:
开始是抖,取了尾桨后好了些!
但这震动我是怎么也不明白呀!
郁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