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线问题!!

楼主(2006-11-25):
小弟刚购进一个futabar146ip微型接收机,是一个六通道的接收机,但见到它上边的接口连电源插也只有六个,即第六通道的接口是6/B,那么按我的老菜想法理解是如果在这个接口接电源的话,那么这个接收机就只有五通道,这个微型接收我只要是用来玩电直的,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应该是怎样,请各路英雄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A:
6/B就是第六通,它与电源是同一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6/B就是第六通,它与电源是同一通道!

好像那些标准尺寸的6通接收机是有7个插口的,除了第6通道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B口,即是插电源的.

网友:
电调控制线接第三通油门就行了.现在的无刷电调都带供电的,不用外接电源了.

楼主:
请原谅小弟的愚昧,能将现在一般六通电直的接线方法说说吗?即例如:1通接什么2通接什么....最好有接线图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用电的话,那么电调提供电源的.

网友:
接线方法可以参考450说明书,亚拓网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