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冬天到,穷人生炉子取暖,安全是个大问题,如何自 ...
请教,冬天到,穷人生炉子取暖,安全是个大问题,如何自制一个一氧化碳报警器??

楼主(2006-11-25):
我发现有的汽车上安装有一氧化碳报警器,据说一氧化碳超标就会即时报警。
其实在广大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用炉子取暖,很多人家甚至就把炉子生在睡觉的屋子里,每年都听说有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要是家家户户有个一氧化碳报警器多好啊。超标了就报警,出事的概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网友A:
关键是汽敏元件,我做过煤汽泄漏报警器,其实就是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把汽敏元件工作时,所改变的电压和一个基准电压(稳定的)电压做比较,而使电路动作,而输出一个高电压或一个低电压来控制蜂鸣器或排汽扇.

网友B:
安装进风管和烟囱最安全!!!

网友C:
3楼正解.
主要是气敏元件,电路部分其实很简单,做好后要调节好阈值电压,一到危险浓度就报警.

网友D(2006-12-29):
不懂 问问 气敏传感器有专门针对CO的嘛?
楼主 这个东西做成熟了市场应该很大 特别是北方

网友C:
气敏传感器一般是针对可燃性气体的,像甲烷,一氧化碳,酒精蒸气,汽油蒸气等都能使气敏传感器动作,只是对不同气体的敏感度不同.
气敏传感器的寿命比较短,一般用不了几年的.

网友E:
气敏传感器,到处都有卖哦

网友F:
三楼“而输出一个高电压或一个低电压来控制蜂鸣器或排汽扇”中的控制排气扇最重要。因为CO的含量高了,你是听不到报警声的。要是设计一个用报警器控制的靠弹力打开的通风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