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400V2如何DIY扎熄火降落.

楼主(2006-11-25):
增减油门时尾巴的偏摆是不可能解决的!!!!
因为尾桨/主桨转速是直接关联的!!!
请教黑鹰400V2如何DIY扎熄火降落.
跪求各位老大,指点密经.
有图最最好.....特此感谢...

楼主:
自己先先顶一小小下.......期待天主的降临

网友:
增减油门时尾巴的偏摆可以用更好的陀螺仪更快的数码舵机来改善.
可以通过控来调节,高油门时混控尾舵增量.
现在我用401+HS56,急加油,只偏10度左右,马上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