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6831请进!请懂油动力的朋友也进来帮帮小弟

楼主(2006-11-25):
听大禹兄说你有个油动力很小的是吗。我一直找不到,
我车头空间为高12厘米,.宽16厘米,长25厘米,油动力还放的下吗!
这是第一次用油动力
请懂油动力的朋友们帮忙一下推荐下油动力!谢谢了

我的QQ147608265 电话13486611277

网友A:
我的是26cc的割草机用汽油机。做了改动才装进机舱的。你的机舱也不能直接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6cc的割草机用汽油机。做了改动才装进机舱的。你的机舱也不能直接装下。

请问我如果买个航空模型的汽油机能当车模的用码,航空模型的我看了下比较小,还有就是可以吧航空的改装成坦克用的吗

网友(2006-12-26):
这么小的空间,只能放一个15级的车模发动机了,烧甲醇的那种。

网友:
楼主的坦克比例小点,恐怕只能考虑甲醇机了,车用或者船用水冷,很难布置,不过应该没太大问题,只要散热解决好就行

网友:
12厘米的箱体高度实在要用汽油机的话只能占用炮塔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