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9650尾巴仍然要漂移, 为什么?

楼主(2006-11-26):
大家好。
我的机机装了gy401和9650, 但是在悬停的时候, 发现尾巴还是要一点往左漂移。 大概每过10秒钟, 会漂移5度左右。 所以我需要经常修正尾巴的方向。
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我用的是avcs模式,
遥控器
上设置的67%感应度。

网友A:
你將尾陀伺機器向前移小許.

网友:
再检查一下尾舵找到中点的位置,是不是在尾轴的中间,尾舵拉杆拉动是不是很顺畅

网友B:
是你没有把尾巴这里调好,看一下行程和中立点

网友C:
关键大浆转数要够

网友D:
下面几点看看有没有可能
1.机体震动太大,影响陀螺仪工作
2.陀螺仪初始化的时候没有保持机机静止
3.感度太小,增大感度

网友E: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在打升降舵的时候误触了方向舵

网友F:
明显的中立点没调好

楼主:
就是中立点没有调好!
重新调整了中立点, 飞的很好了,不再漂移了。
但是,但是, 当我换了一块比较重的电池后,它又漂移了!这次是往右漂了!
难道中立点和飞机的重量有关系? 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设立?

网友G:
你的陀螺仪装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
装在陀螺仪支架的下面的。
也就是说是反过来装的。防止被桨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