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問題

楼主(2006-11-26):
其實我想問好耐,有無師兄用普通變壓器嚟差鋰電,我指普通變壓器係有電流控制及有電壓控制,即是話可調電流100MA至3A,電壓8.4V至12.6V,(有自動保護電路個種變壓器)在T字頭插入差,唔知有無師兄試過.

网友A:
你所说的用法绝对是可以的!但就是没有平充好用。见意不采用这种方法充锂电

网友B:
可以的,那不叫变压器,叫恒流源.但是要计算好时间,或者监测电池电压.
但是,我估计你的只是市面上的适配器,就是一个简单的变压器,通过一个滑竿来调节电压电流那种,这种绝对不能用来充,一定要实验室用仪器类的才行.

楼主:
這變壓器有兩個LCD顯示屏一睇電流,一個睇電壓,有四粒旋鈕,二粒調電流大小,當電池满電時電流是零,二粒是調電壓的,有保護電路,當正負極相接時電流表會是零位,請問這樣的變算是好的充電器嗎?

网友C:
锂电要求先恒流后恒压,你的变压器有监察转换功能就没问题!!但普通的一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