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雷鸟控玩自带的FMS成功的朋友吗?出来说一下经验,谢谢了。

楼主(2006-11-26):
求助!!有用雷鸟控玩自带的FMS成功的朋友吗?出来说一下经验,谢谢了。我换了不同的电脑和操作系统FMS都认不出控来,网上看到有不少朋友遇到同样问题,火腿兄代理雷鸟自己也没成功过。我电话联系了厂家还没给我回复。据说有能用的朋友,能出来说说吗?

网友A:
我自己修复成功

我一开始也有类似问题,发现无论如何,模拟器对遥控器没有反应,
后发狠,拆开遥控器,发现模拟器借口(ps2)的印刷电路根本残缺不全,对比正确的电路板,用电线连了一下,就可以用了。
对了,在设置里面注意有几个通道要 反向

网友:
我们群里都可以飞
不知道你们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开始也有类似问题,发现无论如何,模拟器对遥控器没有反应,
后发狠,拆开遥控器,发现模拟器借口(ps2)的印刷电路根本残缺不全,对比正确的电路板,用电线连了一下,就可以用了。
对了,在设置里面注意 ...

那看来厂家在这上面有偷工减料的嫌疑了??
这么说我也只能拆开控自己DIY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应该跟大家说明,这点钱省得有点让大家寒心。

网友:
如果有需要看模拟口线序的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B%F0%CD%C8%B6%A1

网友(2007-01-10):
我新买回来的雷鸟,装上FMS后把线接在com2口上,然后再设置了一下,可以玩!

网友:
怪了。我的到货的机子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还只直接换一个吧,找商家或厂家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