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sjm减重。大家出谋划策。

楼主(2006-11-26):
我是sjm400v1的。为了让sjm更轻。留空时间更长。3d更猛。大家出谋划策为sjm400减重

我先提出我的2点建议。

1。脚管上的2个铝合金管。虽然很特别。希望能这么样改进一下。可以少上几克。

2。尾管夹。因为我是sjm400。说出了一样不大。因为现在都是sjm400v2了。sjm400v1的是3个尾管夹。应该可以去到中间的一个。2个够用了。

网友:
我认为最重的是电池。用小点容量的电池飞3D最佳

楼主:
电池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1300mah 12c锂电已够飞10分钟了,电池自重不到100克,飞起来轻松多了,宁愿少飞几分钟也要这种感觉.

网友A:
全重498g
电池1200mah 20c 115g悬停9分钟后电压11.5v  齿轮14T(3800kv),用13T或12T悬停可以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重498g
电池1200mah 20c 115g悬停9分钟后电压11.5v  齿轮14T(3800kv),用13T或12T悬停可以更久.

我看到了好东西。喜欢。这个应该减轻了不少。(脚架)。sjm服务。sjm的创新。让我们这些模友们得到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享受。

减轻 重量后。我们关心的电池消耗减少不少。留空时间更长。3d更暴。好,好。好

网友:
空机405克左右,要想控制质量,只能电池下手,就算你去陀螺仪壳、缩短线、换脚架。。。也减不了几克!
我用2200 20c电池。。。170克左右。。。。好重的电池

网友:
去掉电机连接电调的3组插头及缩短线可减少9g左右.接收机去壳改收缩膜及电调去掉铝塊少12g左右.机身+腳架改碳板及多挖孔可少40g左右.电池用120g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
这塊西班牙寄来的电池  重115g 飞了11分20秒,还有11.2v.
3800kv配14T.

楼主:
问问sjm,sjm400原配的那个上下金黄色的电机是多少kv值的。是3800kv的吗。感觉那个电机不错。也是配的14t。

这个电池不错。我的11。1v1700的电池有14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sjm,sjm400原配的那个上下金黄色的电机是多少kv值的。是3800kv的吗。感觉那个电机不错。也是配的14t。

这个电池不错。我的11。1v1700的电池有140克。

是3800kv.配14T电池要夠力.

楼主:
谢谢。等升级的东西回来我就上点图片。看看混和版sjm400的重量和效果。感谢

网友:
用HIMODEL 1300 20C 电池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我的机子,空机重445.2克,加上1700MA15C的电池重579.7克,3950KV电机配12T齿轮,电池飞行前测了下电压12.558V,在家悬停8分钟后将电池取下,搁置一分钟后再测电压10.942V,好象机机重了点, 不知以后机机能不能翻筋斗?

网友:
去掉重锤

网友:
飞航线 我用2200/10C电池 不错的 可以留空15分钟
飞3D可以用1700/20C的 可以飞1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