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条并口线,也是没反应

楼主(2006-11-26):
我也做了条并口线,也是没反应,用的是2个10K电阻和1个2N2222,可就是测试不出,怎么动摇杆,都没反应

网友A:
三级管脚中间的是b脚

网友B:
如果是电脑用的是SIS芯片组的主板,也可能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2N2222哪个是E,B,C脚,怎么看

网友D:
是不是3极管用错了,要用NPN的

网友E:
靠!我就是SIS650M芯片组!

楼主:
得了,原来是脚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