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

楼主(2006-11-26):
各位老大,你门的碳纤管上哪买的?

网友:
我用的是鱼杆,挺好用的

网友:
鱼具店里有碳纤鱼杆,大小都有,随你选.

网友A:
DIY模型关键要讲求低价格.......
如果用来做拉杆用,可以考虑空心的毛衣针,1元4根,才0.25元一根哦
如果用来做起落架或者机翼加强用用,也可以考虑用粗点的毛衣针(实心),我今晚就去买了竹子材料的毛衣针,感觉很有纫力,不容易断的样子,1元两根,一根断成两节,可以成一套起落架
碳管,我只有用在机翼加强的时候才考虑到他,拉杆什么的没有必要用到碳管的!!浪费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模型关键要讲求低价格.......
如果用来做拉杆用,可以考虑空心的毛衣针,1元4根,才0.25元一根哦
如果用来做起落架或者机翼加强用用,也可以考虑用粗点的毛衣针(实心),我今晚就去买了竹子材料的毛衣针, ...

好主意